Compaq511进水机,反复重启电流0.2A

楼主(2014-03-16):
机器型号:Compaq511
板号:VV09DIS-6050A2257101-MB-A03
故障现象:进水机器
维修:首先查看过水部分,清洗板子,然后通电试机,待机电流0.2,测+3VA L548)+5VA(L549),无电压。换U7014(TPS51125)3V 5V出来了,但是待机还是0.2A

待机时触摸至CPU供电芯片U7016(TPS51620)发烫,换此芯片后待机小了,但是插电开机,电流升至0.2A折返然后重复启动,周而复始,查各路供电都有了:L550=1.08L548=3.3V(常有),L549=5V(常有),L551=0.998VL502=1.3VL534=1.85V;除了3v5v其它的电压时有时无。
拆掉U4门电路,测其一脚和七脚,一脚正常,七脚电压时有时无,
R139上端,+V3S也是时有时无,+V3S+V3A  通过Q39转换而来,

Q39 GGATE_3S_R也是时有时无,j继续追查GATE_3S_来源;如下电路生成:
继续追查SLP_S3#_3R至南桥位置,
下一步该怎么查呀,请高手讲解,让这个维修故事继续下去~~
图纸 HP 511独立显卡VULCAIN_DIS_AX1

网友(点评):
邢台啊 老乡啊 我也是邢台 的 既然是惠普 则是英业达代工 所有的电压开启还有转换的全都有桥内部 SLP3 和SLP4来开启 标准的不能在标准 时序

网友A:
装上CPU,内存,试试可以上电不能,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冒着试试的想法,上了CPU,内存,好了上电了

网友:
查q39的相关电路  肯定是那里拉掉了

网友B:
楼主你现在查的是GATE_3S这根线,我觉得可能是GATE_3S_R拉低,断开电阻R430试试具体是哪个信号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CPU,内存,试试可以上电不能,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冒着试试的想法,上了CP ...

我的都是装上U和内存试的,就是不行,还望给想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现在查的是GATE_3S这根线,我觉得可能是GATE_3S_R拉低,断开电阻R430试试具体是哪个信号出问题吧

的确是它拉低,正常时GATE_3S是13V多,但一会就消失了,周而复始,然后我继续查,查到SLP_S3#
_3R,它的电压也是时有时无的,导致了GATE_3S也是时有时无的,还望继续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现在查的是GATE_3S这根线,我觉得可能是GATE_3S_R拉低,断开电阻R430试试具体是哪个信号出问题吧

明天到店里我断开R430试试,看看是什么现象,然后报上来。

网友:
这时你应该查每一路好信号。断开它。一路一路的査

网友:
按时序分析RSMRST#正常后才出SLP_S3#,经测量EC 85脚RSMRST#也是时有时无的,短路Q43 DS极看看有什么现象,短路后还是加电自起电流到0.22A瞬间待机时0.07A,Q39的G极的13V还是时有时无的。查看图纸貌似还要短路Q47才好,短路之后Q39G极电压在8V-11.5V之间变化,不像短路前变为0V了,查+VBATR
,这个电压是公共点的电压19V,反过来继续查RSMRST# ,EC的85脚,这次先刷BIOS试试再说,刷了熊海班长的程序后,开机故障照旧,下一步只能查EC的周围了,继续求助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