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改电源板

楼主(2014-03-16):
改电源的图片

网友:
此方法好,简单,支持一下。

网友:
电源其实没那么难修,没有必要这么代换,,,

网友A:
感觉修复原电源比模块成本要低!

网友:
我也感觉没有必须代换,除非是在修不好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代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个不错啊  可以解决修不好的问题板

网友:
相互学习,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修复原电源比模块成本要低!

一个模块10元不到  成本还不低?

网友:
学习一下,没有这样改过电源板!

网友:
方法好,简单,不好修的可以试试

网友:
我是个新手  不会修电源版  驱动板 只会改 来我这修的显示器不管换什么都是该板

网友:
学习了 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B:
这种模组久了,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组久了,电压不稳。

看来还是不能偷懒啊

网友:
维修的终极目标,不动脑有钱收,老板的终极目标,不动手有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