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 断电问题

楼主(2014-03-16):
AOC显示器开一段时间  黑屏  指示灯一亮一灭  过一会就指示灯都没亮了显示器   ,,我拆出来看了一下  板子上的电容各部分都挺好的,然后就接上线想看黑屏的时候测下电压 不过他娘的  竟然一直用了一个来小时了 还不黑屏    无语。。。。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这个一般都哪些地方容易引起这个问题的。。

网友:
查驱动板主芯片

网友A:
看看驱动板的散热,散热不好芯片,故障也是很多

网友:
显示器线路松动

网友:
驱动板换了通用的了。 也不行、、  每次黑屏的时候。 指示灯灭了  不过电源板上面有12V 5v输出、  我按键板的线没插  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驱动板的散热,散热不好芯片,故障也是很多

驱动板换了通用的了。 也不行、、  每次黑屏的时候。 指示灯灭了  不过电源板上面有12V 5v输出、  我按键板的线没插  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换了通用的了。 也不行、、  每次黑屏的时候。 指示灯灭了  不过电源板上面有12V 5v输出、  我按键 ...

看看原先驱动板上的场馆 测量下

网友C: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看看按键是不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看看按键是不是漏电

不是按键漏电引起的。 我没插按键线的时候 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没接按键时候,显示器黑了还有图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接按键时候,显示器黑了还有图像吗?

直接黑了   不过电源板上还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