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显示器是什么故障?磨砂了一层一样。(如图)

楼主(2014-03-16):
benq电路的15寸显示器,看上去又不是全白,磨砂一样,这显示器是放坏的,好几个月没用,拿出来上电。就这样了,几个月前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清洗屏线,不行屏坏。

网友:
点屏试试,一样的话屏坏

网友:
大哥你的%100屏坏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似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只能拆板元件它用了。

网友:
恩!这个现象,先用洗板水把屏线清洗一下吧!还是这个像就是屏啦!也就没有维修的意义啦!

网友A:
明基的吧,是明基的就死心吧!!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哦

网友:
屏没有用了,基本,你可以刷个程序,换个屏显试下

网友:
放坏的也分两种,一种是较大的潮气腐蚀了电路坏与连接线,这个拆开仔细观察下,处理好后通电如果还不行就量电压修电路.另一种是长时间不用瞬间通电冲坏了元器件,这也是要查电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拔插一下屏。不行那就没有什么意思。要修屏电路

网友:
我这一台三星的也是此现象,我是开机后白屏,然后慢慢的就变成灰屏,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测了下屏电路上的电压都没问题。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屏主芯片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基的吧,是明基的就死心吧!!

明显是DELL的呀~

网友:
这是明基给dell代工的机器吧  你把电源板上给屏供电的电杆和IC   加焊一下  就是周围打了很多白胶那个

网友:
屏坏可能性很大

网友:
首先清洗排线,我记得我碰到过一个差不多故障的,把信号板主芯片用风枪吹了一圈 OK了,不妨试试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主芯片是什么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点屏试下就明白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拿锥砸了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个屏也够老了

网友:
屏线插拔下看看,不行就刷驱动板的BIOS,或者换下屏上面的马片也行、、、

网友:
屏进水了吧,要不就是潮气搞的

网友:
屏挂啦,估计你搞不定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我遇到很多了,频现问题一般不会有杂色,一般是花的或白色

网友:
双屏线的废了

网友:
恭喜楼主 屏挂了    我有一台 一样的现象

网友:
查查3.3V正常吗

网友:
屏幕问题。这种遇到过

网友:
屏幕坏了就没什么搞 了

网友:
丢了吧,是屏坏了,拆件用吧

网友:
大家都说是屏或屏线坏了。我提出一种可能,有的高压板PWM芯片去保护后或于此有关的电路出现了问题也会表现出这个现象。楼主用好的高压板点屏看看是否正常再做近一步判断。

网友:
我怎么看300V大电容鼓包了啊

网友:
我看这个像是屛线的问题   换屛线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点像是屏的问题  不过你先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手上没有驱动板,线也清洁了,故障一样,只能拆零件用了。

网友:
屏的问题,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基的吧,是明基的就死心吧!!

你没看见是戴尔的么?????

网友:
呵呵,你看看仔细了到底是什么牌子的!!

BENQ是戴尔的吗???

网友:
清洗屏排线,不行的话基本是屏废了~~~

网友:
用橡皮擦一下屏线   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屏坏了  不用修了

网友:
屏坏了没价值了

网友:
用2025点下 看什么情况   多半屏挂了

网友:
外接一个同样的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就没价值修了

网友:
BENQ 的显示器 屏坏吧

网友:
没有维护的价值了      屏坏的可能性   很大

网友:
屏问题大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这个故障,换屏才好的!

网友:
换介程序或看一下驱动板的排线。。这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了吗。好了上来说一下经验。。我修过2个这样的情况的。一个是屏线接触不良。可以先用手按压屏线看看效果。。。如果有能显示的时候就是屏线了。另一个是屏供电问题。。把24v供电飞到tab的第5点后修复,这个论坛里有的。可以搜索下

网友:
先换跟屏线 然后驱动板 都不行的话 就放弃吧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算了吧,十五存的不值得太费劲

网友:
明显是DELL的
屏坏了

网友:
用通用版试试呗

网友:
屏坏。。。。。。。15的修修没啥意思了

网友:
查3V供电及屏供电。

网友:
屏幕坏哦。

网友:
擦下排线试试 如果没变化用手静电干扰下屏线路 再没变化就是屏挂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只想说,这个外壳上不是写着戴尔么?怎么里面全是明基的东东呢?这两不良商家背地里到底还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

网友:
找配件代换下看看

网友:
屏坏的可能行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