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5无CPU供电曲折维修一例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4-03-16):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有的时候我们缺的是真正的思路。不错,加油

网友A:
是不是G31以上的芯片组你前面用的奔腾或賽阳的CPU,所以不出Cpu供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G31以上的芯片组你前面用的奔腾或賽阳的CPU,所以不出Cpu供中电?

好像是啊,之前没考虑那么多

网友(2014-09-22):
是CPU没上对把,上小了

网友:
过流保护,你是怎么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