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Y470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4-03-16):
江湖救急Y470电池不开机,班号,LA-6884P,附上图纸,适配器正常开机,所有功能正常用包括充电,带电池用适配器也可以开机,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续航,单用电池,机器不触发,待机时用示波器测拔掉适配器的瞬间,EC发出的ACOFF有  低-高-低 的变化,不知道单用电池ACOFF这个信号是不是持续的高电平,EC换了,电池换了,求思路。

网友:
换个D56,应该会有变化

网友:
同意楼上,希望楼主早点修好

网友:
接电池量下 VS 电压和BATT_OUT

网友:
楼主要测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
看来楼主难产了 希望楼主修好一起分享一下原因

网友:
找到图纸的54页查BATT相关的线路吧

网友:
ACOFF电池放电信号,平时为低,如果带#则为高

网友:
应该是电池精度校准时,用于强制放电

网友:
第一种可能性;在电池模式下,ACOFF这个信号要为持续的高电平才对,高电平使PQ307完全导通,从而拉低PQ303,使隔离电池的管子完全导通,否则只能通过其体内二极管对电池放电,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第二种情况是,EC没有检到适配器,发了Pacin 的低电平。截止PQ310,PQ307导通,进而有电池的大电流放电。PQ303的4脚是按开关之后变为低电平,还是待机时就为低,我不知道,因为这种故障我还没有遇到过,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