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手机刷机解锁讨论区
LG F160LV用官方线刷怎么也刷不进~~~求解
LG F160LV用官方线刷怎么也刷不进~~~求解
-3

网友(2014-03-16):
LG F160LV 韩版,折腾了几天换了很多个包都刷到10%左右就自动退出! 或者提示错误!错误代码:Upgrade Error
WParam:1000
LParam:5000
错误代码

网友:
1,更换好质量的数据线,
2,关闭N多同步软件,杀毒软件,更换电脑
3,检查内存卡,ROM包 刚过10,多数线不行,卡不行,手机没有完美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