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5g41t-m lx 跑d0-98-96-00

楼主(2014-03-16):
故障:华硕p5g41t-m lx 跑d0-98-96-00 刷bios无果知道这个是通病..测量bios 8脚有3.3v第三脚无3.3V.心喜以为捡便宜了。换掉旁边的822排阻,还是没有电压……可能以为没换好,再换一个,还是一样,测量电压一端有3.3v另一端没有0V……打开图纸,这个3.3V除了去桥就是这个排阻了。
还有就是测量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都是为低电平……

求助一下,……没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4-3-17 16:38):
修好了……。答案在8楼~~

网友:
好好想想啊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系统总线不正常你跑下线好像连接到822排阻

网友A:
吧bios取了看一下还有3.3伏了吧

网友:
这板子的通病是出了名的,楼主修好后记得写下心得阿供大家互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bios取了看一下还有3.3伏了吧

取下来量3脚位上就有3.3V

网友B:
内存总线不正常,肯定要先修内存中线啊,有点位,看看都练了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总线不正常,肯定要先修内存中线啊,有点位,看看都练了哪儿

感谢7楼的思路,不然我一直在纠结这个bios3脚的3.3V了。下午我就去查这个系统管理总线了……点位图上看是从南桥附近的过来的……
测量272排阻一端为3.3V,一端为0.78V..

拆下这个272排阻,再测,不到1K..有戏 换了一个上去……出来奇迹了……

论坛里搜了一遍,好像没有因为系统管理总线偏低引起的跑d0-98-96-00

网友:
不要被大众所说的通病所误导,修板子要遵循原理

网友:
我坚决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4-07-22):
好经验 。下次碰到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which tool used to see these bitmaps kindly guide me

网友:
不看答案猜测是 南桥排阻问题

网友:
恩以后 在遇到这样的板子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