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24X 0.2掉电维修

楼主(2014-03-16):
板号:H24X
故障:0.2A掉电
测了各大电感发现没有短路,内存,桥,总线,供电都出来了。就是不出CPU供电,
没有图纸随便找了个F83VF做参考,为什么找这个图纸因为这个图纸的CPU供电芯片是跟我手上的板图纸是一样的。
测了下芯片开启脚没电压13SHDN  OV CPU_VRON

CPU_VRON_PWR没用料用的是 CPU_VRON 来源于EC 图纸上面的EC型号跟我手中的板型号也是一样的测了也是连接到EC的。

随便也参考了一下时序CPU_VRON是得到ALL_SYSTEM_PWRGD后延迟发出,触发的时候测ALL_SYSTEM_PWRGD电压只有0.8明显不正常,正常电压应该是3.3V,怀疑是被拉低了,但是一个一个查很麻烦,直接找上拉电压来源,来源于+3VS

到这里图纸出错了  只能看点位图了。

去论坛下了个点位图,查了+3VS来源于
测了     123脚没电压 在测53V正常 4脚电压0V不正常 正常是12V才对 找到问题了(量过了是N管),在加上点位图就好修多了,(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之前不用点位图,刚好那天商场电信网络出现故障了,早上过来才可以上网才到论坛找的图纸)。

+12VS来源于Q8901  测了32脚电压都正常就是4脚不出电压 从华硕料板上面找了个芯片换上去

开机电流1.4A这情况不是要亮机了么 插显示器

之前没有图纸的时候是找了跟线连上的  ,没有触发的时候电压就出来了找到图纸,就拆出来修 安全一点

补充内容 (2014-3-17 11:17):
华硕板这样的芯片很容易坏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上次修一台没有USB供电也是这样的芯片(上面标着C4)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9412-1-1.html

网友A:
板子飞得是什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飞得是什么线?

显示器 电源板的高压包里面铜线

网友A:
晕,我问得是飞得线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想问下楼主的飞线的意义的

网友:
楼主详细解释一下飞线的意义

网友:
这线220V都可用啊。你担心电流太大吗。

网友B:
看这管最多,5V的供电。楼主高炮打蚊子啊。那19V你该用啥线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问得是飞得线起什么作用,

待机就产生12V 飞过来的   ,待机的时候就有+3VS了 找到图纸就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管最多,5V的供电。楼主高炮打蚊子啊。那19V你该用啥线飞啊。

刚搬店 很多东西找不出来   随便找了个用

网友:
华硕有图纸还好

网友C:
楼主为什么要飞线,改线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要飞线,改线不好吧

店里面那天刚好上不了网 ,飞线只是为了确定故障,等上的了网在修复

网友D:
直接把b+飞过去了吗 我没看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b+飞过去了吗 我没看错吧

你没看错吧 这个是B+?  12V是通过5V待机自举升压得来的

网友E:
垃圾华硕图纸少,绝不推荐客户买华硕的机子

网友:
好吓人!!!!!!!高人啊

网友:
看着都挺费劲的,华硕现在的板子都没有标料号,对着图纸都不好找

网友F:
是不是有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个电压没有出来

是 +3VS  没出来

网友:
掉电是比较难修的,讲的很清楚,不错啊

网友G:
看得有点糊图,好象是系统PG的上拉供电没有,然后又查到转出这个电压的场管没有G极电压,出这个G极电压的芯片坏了,是不是?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G:
话说,最后坏这个元件是不是比较器元件?比较器+MOS管供出+3VS去上拉的ALL_SYSTEM_GD信号,饼哥把这个供电就开关方式。

网友H:
这种故障倒是经常修到,不过都是比较好查的板子,你这个没料码,不怎么好修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得有点糊图,好象是系统PG的上拉供电没有,然后又查到转出这个电压的场管没有G极电压,出这个G极电压的芯 ...

0.8V 是上拉电压,PG电压低有可能PG短路造成的 ,但是电流才0.2感觉是电压没出所以去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话说,最后坏这个元件是不是比较器元件?比较器+MOS管供出+3VS去上拉的ALL_SYSTEM_GD信号,饼哥把这个供电 ...

是双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故障倒是经常修到,不过都是比较好查的板子,你这个没料码,不怎么好修

  华硕料板  都会有这个芯片 上面标着C4的就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垃圾华硕图纸少,绝不推荐客户买华硕的机子

之前我都是建议客户买华硕的 ,现在都是联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我都是建议客户买华硕的 ,现在都是联想的了

华硕质量是好,但是不方便以后出问题我们维修,不方便自己的事肯定是不能做的是吧

网友:
找一条好点的线飞吧,看着也舒服

网友:
华硕 的图纸太少了,BIOS也少

网友:
一个一个查很麻烦

网友J:
Q8901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啊?

网友:
好牛啊 怎么做到的 点位也可以修好 神啦

网友:
什么时候自己才能修电路啊

网友:
没图真是太麻烦了。。。

网友:
把点位传上来啊

网友:
反推法修的不错

网友:
不错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追根溯源,哪里不行,点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Q8901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啊?

双三极管,UMC4N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6/DIODES/UMC4N.html

网友K:
今天又学一招:倘若没有某个板子的图纸 ,知道他的芯片型号也可以啊,找具有相同型号芯片的板子或者找到芯片的图纸,也是有帮助的

网友:
其实有图纸没点位图也不好查,点位图还是 最直观,楼主好样的。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又学一招:倘若没有某个板子的图纸 ,知道他的芯片型号也可以啊,找具有相同型号芯片的板子或者找到芯 ...

其实方法有很多,只是看你想不想去修好它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你是记流水啊,以后发文章润色一下.更加精彩.

网友:
修华硕的图纸不好找,老师说好多没位置号

网友L:
楼主在哪边做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在哪边做啊 ?

  海南海口这边

网友:
华硕的点位有一点不好搞..觉得还是IBM的好用.

网友:
学习了,最烦华硕了,图纸太难找了

网友(点评):
是的 ASUS 图纸很少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学成这样

网友:
广达的掉电还是好修些

网友:
asus 主板 最难搞了

网友M:
修过的了,不过lz修的太恶心了

网友N:
楼主飞线也太简陋了,不怕短路么。好在最后还是把管子换掉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   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没图纸的话,我会先打下开启信号的阻值,正常就给他上啦试试出不出来

网友:
楼主 很不错啊 赞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又有收获。好象说的是二级供电没有正常产生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经常修到,我修到的是12伏电压问题多

网友O:
飞线过去时什么意思  什么原理呢?

网友:
懂了 是因为Q88901损坏 导致S级的12V没出来 导致3VS没出来  导致0.2掉电 对么? 楼主讲解的蛮清晰的 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很强大

网友:
楼主花了不少时间修吧,华硕的基板就是不好修 找件就得半天。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NB啊!!!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最头疼的就是修这种华硕的板

网友:
特不好修啊。。。。

网友:
哇塞 的确挺牛逼的

网友:
好牛啊 活了很长时间啦 再次祝福你哦 修的不错哦 加油吧

网友: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
老点的华硕还好,有图纸或者点位;现在新一点本子,12年之后的,啥都没了,只能用类似的图纸、或单元电路参考;华硕的厂子管理真严啊,图纸都放不出来了

网友:
好复杂,看不懂,嘿嘿,赞

网友:
表示没有听懂

网友:
多看几次就懂了,还是不懂说明基础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过的了,不过lz修的太恶心了

什么地方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O:
飞线过去时什么意思  什么原理呢?

飞的线也是12V  只是时序不对,待机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飞线也太简陋了,不怕短路么。好在最后还是把管子换掉了

确实 ,以后会改好一点的,主要是急着修,工具不齐全

网友:
历害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样

网友(2014-04-30):
这个案例不错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 修华硕信号问题总是很纠结

网友:
分组PG异常引起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元件在板上都没有标记,有图纸还得有点位,两者配合。楼主分析得有条有理,不愧是迅维实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改线不就行了吗
改线可以,但是能做到完美尽量做

网友:
楼主很细心的。。。

网友:
不要纠结这些细节嘛 最重要的是把板子修好了呀 给力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