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适配器维修

楼主(2014-03-16):
今天换掉一个华硕笔记本电源,把原装的留下!!于是,就想把原装的的给修好,!!拆开一看,灵魂满是伤痕!!!
  (C1冒顶)300V大电容,(F1断路)也就是保险烧了!!把这2个件换掉,把整流桥,开关管,别的二极管什么的都量了一下,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接上灯泡,上电!!灯泡亮了一下,碰的一声炸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电源,一看,有个线圈引脚发黑!!!其中有一根线也烧断了,接上,通电还是炸!!
这个电源看到不太明白,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您就不能串个灯泡吗(为了不扩大故障,更为了安全。)?严重短路的电源就是逐个测量过,自信满满的,通电前也不能确保百分百不爆。

网友:
好久没有修电源了···你这个应该是应该PFC电感··应该是这个不良。

网友:
能不能指点一二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电感,后续应该还有短路。

网友:
串灯泡了,但是还是听见碰的一声!!

网友:
前几天我也是卖了一个,留下原装自己拆开第一次修,大电容,保险挂了。还是没有输出,最后跑线路,白色那个胶水挡住了去处,然后刮开胶水,不小心刮掉了一个元件,细看是发黑了,最后检查为电容,换后直接在此通电,OK。哈哈

网友A:
不上那个线圈就正常了,上那个线圈就爆,好像是个PFC???PFC两脚不应该想通的是么

网友:
不要L3行么。我测量一下,整流桥两端 的电压能达到511正常么??

网友:
你看看这个线圈是在高压电容前面还是在后面的电路上如果是前面的话估计这个线圈应该是直通的电阻值很小,至于pfc这些电源很少有的不过你这个电源炸这个应该是电源的pwm开关功率管有点问题你拆出来量一下是不是击穿了还有背面的贴片那些二极管有没有击穿你量一下,

网友A:
9楼的哥们,这个电感是接在交流二极管后面的吧!!反成是把我都搞晕!!

网友A:
给你们说的清楚一点。量了一下大电容电压5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上那个线圈就正常了,上那个线圈就爆,好像是个PFC???PFC两脚不应该想通的是么

这里是一个电感把它当做升压电路来修就行了 这个电感之后有个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电压应该是360-400V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一个电感把它当做升压电路来修就行了 这个电感之后有个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电压应该是360-400V了

这位朋友能不能说清楚点呢?

网友(点评):
同样想知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朋友能不能说清楚点呢?

你说你测得是510V 如果真是这个电压   你看看你的电容多少V 的应该是450V 的吧明显电压高了  原因就是这里电压升太高了  检查  场管 的控制电路和稳压调整电路

网友A:
另外这个L3的内部结构是什么呢,中间的2个引脚是该想通的么???虽然大电容2脚电压是510V但是还是能输出19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L3的内部结构是什么呢,中间的2个引脚是该想通的么???虽然大电容2脚电压是510V但是还是能输出19 ...

你有19V输出,那不时修好了吗?大电容耐压才450,你510肯定不对有问题。L3时电感吗,电感是通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个L3是起什么作用的!!!要是别笔记本电源我就不搞了,主要是这个比较特殊,就像修修试试!!想研究研究

网友:
仔细看看线路板上印有字的呀、、、、、

网友:
我也要修充电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9楼的哥们,这个电感是接在交流二极管后面的吧!!反成是把我都搞晕!!

线圈几根线?跑下线路,画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们说的清楚一点。量了一下大电容电压510V

看样子线圈在桥后侧,重点测它周边的元件吧,要分清是什么元件

网友:
好的我等下把电路图给画下来大家看看!!!

网友:
可以。不错赞一个

网友:
220V >交流整流(290-310)直流>FPC电感>升压功率管到地
FPC电感>整流二极管>450V电容(380-410)>开关变压器>开关功率管到地

网友:
谢谢24楼兄弟指导!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电源也能修

网友:
修适配器太吓人了

网友:
是不良电感,嘿嘿

网友:
适配器坏的真厉害,还是别修了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阻的问题

网友:
山寨的适配器就是容易坏的,修这个不划算

网友:
这么危险的东西都还修

网友:
如图所示,你说不装这个线圈就不炸,装了就炸,你有注意图中这个线圈边上的铝档板么?接地的。极可能是这个线和铝挡板短路导致炸机。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我发现问题所在了,LZ你知道吗?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初电感线圈的一个脚上的线烧断了,你重新接上去,可是你接错脚了,如图所示,这个电感有3个脚,一边有一个,另一边有2个,有两个脚的那一边的脚我定义为脚A和脚B,实际上,脚A起加强固定电感线圈作用,和线圈是架空的,脚B才是线圈的另一个脚。对应在电路板上电感线圈下面的孔也是有3个,一边有一个,另一边有2个,有2个孔的那一边的孔我定义为孔A和孔B。那块铝挡片是地点,你看电路板背面和铝挡片连接的铜皮导线,有一个孔,也就是孔A。起到固定电感作用和地点相连,孔B才真正是电感线圈的脚。你是错在把烧断的线圈接在了电感的A脚。应接B脚才正确。。明白了吗?

网友:
我已经说得很详细很详细了,你应该能看得懂了。

网友:
谢谢34楼的哥们

网友:
这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方,多量一下。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