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开机报7声

楼主(2014-03-16):
DELL N5010独显,客户拿来现象是屏显示失真,把主板上的屏线重新接一下就好了,然后装机一半测试的时候,开机电流在0.8几,不跑马,过一会报7声警,重复报警,内存取了一样,加焊过显卡,刷过BIOS现象也一样,最后把显卡取了,电流在0.4几, 但还是报警7声,谁遇到过,请指教一下,谢谢
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需换一个

网友:
就是显卡故障 这款修好几台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北桥啊

网友:
N5010 显卡问题啊 修多了

网友:
修过显卡的问题,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
换现卡芯片了么

网友:
楼主换新显卡吧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显卡老贵了,伤不起。

网友:
换个CPU应该会有发现哦!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换了就好了

网友:
向戴尔N系列的机器 显卡坏了 如果说重新植株可以顶吗!有知道的请回答我一下

网友(2014-06-13):
有可能是北桥的故障 可以试下北桥

网友:
7声显卡或北桥 8声屏线 这个板子只能换卡,不要修,很容易修坏!修几次就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没有说错型号吧,一般M5010才会出这个问题,是ATI的北桥虚了!

网友:
7声报警 不是北桥吗 是AMD的芯片组吗

网友:
芯片爱坏

网友:
七声报警九成都是北桥的问题 和显卡无关 再有就是这个机器检测不到屏也是报警

网友:
按键盘等有反应吗?有的话如果是ATI显卡就焊显卡。

网友:
北桥 北桥 我干过好了

网友:
老大    北桥问题啊

网友:
7声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2014-08-02):
北桥检测不到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