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什么牌子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4-03-16):
请问大家修笔记本用什么牌子的可调电源,价格是多少

网友:
安泰信的多吧

网友:
宏盛其数字一体

网友:
一般两百多吧

网友:
兆信,TNI,龙威  随便你啊 价钱200左右

网友:
我喜欢龙威,用了两年 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的固纬的 不错

网友:
我五位显示的宏盛稳压电源,400元以内的价格,大概是350元左右,年前换的,多少钱记清了,不过很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风枪烙铁也是

网友:
龙威。 PS-305D 用了五年。没坏。

网友:
我是08年买的。09年开始用

网友:
一般龙威,安泰信居多

网友:
安泰信的电位器太烂了,用一年保证坏。

网友:
安泰信杠杠滴,价钱在200~300不等。。

网友:
龙威还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
安泰信全套

网友:
我也想买个

网友A:
我也想买个安泰信的

网友:
固伟的算是比较好的了吧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APS3005Dm,还可以 还比较静音

网友:
建议不要买安泰信的,我用的APS3005SI这个型号的,很少用,但是电位器就失灵了,电压跳变。更换50K电位器后出现了奇怪的毛病,电压能到38V不知道是何原因。另外电流也不准,用万用表测量的6毫安电流,在可调上一只显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