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N4010的怪问题

楼主(2014-03-16):
最近接了一台DELL N4010笔记本,故障很奇怪,不接电池,充电灯也一闪一闪,电流在0至0。3A不断反复跳变,有时突然又能正常显示,进系统也正常,但用十多分钟后自动又黑屏了,又是充电灯一闪一闪的,百分之九十的都是灯闪开不了机的,能正常亮机进系统的机会不多,不知从何入手,请求高手修过这种问题的多指点,像这种故障很有可能出现在哪个电路呢,EC ,  BIOS,桥的可能性有吗???

网友:
宝苻给力 电路 有 问题 换 从电 芯片试下

网友:
不用考虑。先看BIOS电池电路级电压,然后在刷BIOS

网友:
IBM的有见到这种情况是屏线坏的,

网友:
像是有脱焊的现象,拆机一步步查吧,电流太小,供电还没有出完,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和你一样的现象,开机有个12V的电压,是两个MOS管不良,有时电压升不上去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