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图像偏移花屏带闪求助

楼主(2014-03-16):
今天接了个HP G6  开机过了BIOS就黑屏,但背光还亮着。以为屏挂了。就换了个屏,进系统正常了,输入win7密码后悲剧来了。屏幕中间闪,图像位置不对,根本无法操作。外接正常,我给分辨率设置成1280*768不闪了,但是屏幕颜色不对。请问各路大神这是啥问题啊?显卡是ATI的 CPU I3.

网友:
可以先把显卡,加翰下

网友:
排除屏跟屏线先

网友:
楼主重植 显卡 看看

网友:
把显卡喊一下,再看情况 先给客人报风险是少不了

网友:
还第一次见,个人认为先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我在系统里切换了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模式。都一样的问题。郁闷。等下拆机

网友:
换个CPU先,。。。

网友:
显卡吧,我上次的惠普开机6个小屏幕呢

网友:
我觉得先搞显卡在说吧。和显卡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这跟屏没关系吗,怎么不换屏试试

网友:
显卡.直接换一个显卡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但不是花屏,而是在桌面的时候屏幕显示的图标像被折叠过的,后来换U就搞定了,LZ这样的问题,我建议先不要大动显卡,有可能要冤枉显卡,排除下各个地方的滤波电容看能解决不!

网友:
但屏线可别忽略了哦,先看下外接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我建议最后没招了再大动显卡,还有我以前遇到过屏线供电3V的滤波电容导致花屏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看看屏幕的 分辨率 设置 和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屏幕的 分辨率 设置 和EDID

谢谢。还真是屏幕分辨率引起的。。。现在改好了。。没问题了。。。1366*768也可以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