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屏幕上面高压板 信号脚

楼主(2014-03-16):
收到一台,LG55寸的,游戏机屏幕,型号是LC550DUH-SCM1,

背面灯不亮,高压板上面24V电压有,开启信号3。5V,正常,现在是背光不亮

判断是高压板坏了,网上一块高压板100多。怕买错了,浪费运费。

又观察一下原机高压板,上面还有个两针的接口,定义,是GND ,FB,看来这个两针的接口,一根是地线,另一线是叫FB的线,

FB在线路板上我知道是保险的意思。这个FB在这里是什么意思,难道驱动板上面还有一根线,到高压板上,直到保险的作用,

屏不亮,会不会和这个线有关系???

网友A:
我没有搞懂游戏机屏幕是怎么回事。各位大神 能给我解释一下 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搞懂游戏机屏幕是怎么回事。各位大神 能给我解释一下 吗

游戏机屏幕,就是液晶显示器

一般尺寸比较大,32以上,接上游戏主机,当显示器用的,

晕,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肯定是小地方的人,没见过这玩意,  江浙一带,收旧货的地方,经常收到,遍地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戏机屏幕,就是液晶显示器

一般尺寸比较大,32以上,接上游戏主机,当显示器用的,

我就是在浙江   慈溪这边的。新手,入行才一年多点。当然有很多不懂得。请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戏机屏幕,就是液晶显示器

一般尺寸比较大,32以上,接上游戏主机,当显示器用的,

楼主这样说,不觉得有些不那个吗,中国那么大,哪个地方是小地方,哪个地方是大地方,再说,你一开始就很懂那些,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

网友:
FB     feedback的简写吧!也有反馈的意思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可能是板上面的一个快速恢复保险或者是保险电阻坏了你测试一下电压进来后的电阻或者电阻之后有没有打开电压,这个必须要跑一下电路看看得这个板子说原件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没那么难折腾没必要专门买一张这样的板的慢慢跑电路测电压就能修好的啦很多这些板子都是烧一个保险电阻之类的就不亮而已

网友:
我也碰到游戏机屏幕,有电,白屏,确定是逻辑板问题,报价高了,顾客不修了

网友:
没背光那要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你先看灯管能不能点亮,要是能拿肯定就是高压板。

网友:
如果高压板不正常,24供电应该不稳定,因为FB反馈吧

网友:
还是先测下灯管亮不亮吧,高压板上供电稳定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FB是FEEDBACK的缩写是反馈的意思,没有反馈你那高压板怎么能点亮灯管啊?得有反馈

网友:
先不要说FB就是反馈的意思,也不知道你拆开的时候FB和地线在上接了没有。你可以先找一灯管试试高压板有问题吗,如果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可以用一通用高压板代换试试,他一般只需要三根线就能把灯管点亮,很少的情况下才需要亮度信号的

网友:
试一下灯管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阻的问题

网友:
换通用板先确定是不高压板的方法就不错啊

网友:
应该是反馈或者,背光亮度调节吧

网友:
呵呵 这个还没修过

网友:
总感觉游戏机屏没电脑屏好

网友:
FB 一般在电路里面是 反馈的意思

网友:
头一个明显不是高压板呀 是逻辑电路驱动板

网友:
查一下高压反馈电路,应该会有收获,应该是保护电路有问题吧錒

网友:
你那图不是高压板

网友:
触发一下,看看有跳变的就开关脚了

网友:
同意六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