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罕见离奇诡异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16):
接到机器,通电看电流,明显是显卡的问题,风枪吹了一下,显了,跟客户报价,客户同意,上BGA台加焊,下BGA台,装机,结果不显示了。现在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还抱着侥幸心理怀疑是不是哪里没装好,把内存都檫了个几十遍(夸张了),最后无奈重新拆机。

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肯定都是相当的后悔,后悔为什么不风枪吹一下就完事呢,结果搞出这种问题来。

板子拆下来,装上U和内存,待机0.01  触发电流上到0.52  就基本不动了。   板子上所有供电都已经产生,摸CPU有轻微的温度,明显CPU没有工作起来。

代码不跑。

顿时蒙了,加焊显卡 CPU竟然不工作了。我曰。

虽然知道显卡没有做好也不会导致cpu不工作,还是侥幸的把显卡取消来,火速植珠,当然结果可想而知,电流还是0.52,

现在就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显卡弄坏了。要么就是主板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客户在一旁有点焦急了,跟客户沟通后,客户愿意加钱换显卡。

由于全程只动过显卡,所以还是满怀信心的装上了一个90大洋的216-0774207。

麻痹的 还是0.52。  这说明什么,要么买到坏桥  要么绝对是主板上的其他地方出问题了。(我们这卖芯片的孙子经常卖翻新芯片,所以。。。)

但是经过冷静分析,3次都是一样的电流,应该是其他地方出问题了。 只有放着慢慢修了。把客户打发走了。

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 所有的标签都没有了 看不到机器型号,通过板号得知应该是昭阳E47A,坛里找来图纸,开工:

首先CPU和显卡供电都已经产生了。那就从复位出发吧, 量MINI槽的22脚,果然发现问题,为0, 特地量了对地阻值,无异常。

既然没有短路,那就是复位没有产生了。

看图纸:

PLTRST#  是通过U10的第4脚输出的, U10应该是个与门电路,1  、2脚来自PCI_PLTRST#, PCI_PLTRST#来自南桥HM65的C6点。
U10 旁边还有个R68 的0欧电阻没有装, 应该是PLTRST#  的输出本来就是有两种设计。

量了一下U10的1脚,果然是南桥没有送出复位,也没有对地短路。 现在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南桥没有收到系统PG,要么是南桥本身坏了。

再看图:

系统PG信号SYS_PWROK  来自 U9的第4脚,U9也是个与门,1、2脚分别为  EC_PWROK  ( EC的电源好信号)和  IMVP_PWRGD(CPUPG)
在板测量 1、2、3脚分别都有3.3v。

好了 这下真的要干南桥了。还好HM65南桥都是有铅的,一会儿南桥就换好。PCI_PLTRST#也顺利产生,但是PLTRST#竟然没有,而且对地完全短路。
这就奇了怪了。 见鬼了吗?故障都神出鬼没的了。看来真的是要经历个一波三折。

继续,首先拆下U10。 量PLTRST#依旧短路, PLTRST#到的地方分别有:

分别是显卡的AL27脚   EC的36脚  mini槽的32脚。多希望就是MINI槽的问题,因为哥已经经不起折腾了。事与愿违,MINI槽是空着的。再弄显卡对人简直是折磨,ec的话也很烦人,加焊个显卡这条路走的太远了。

正想放弃了,还没有吃饭呢。忽然脑海里想起点东西,继续按了PDF里面的搜索,差点看漏了U31,PLTRST#经过U31转换为CPU复位。

在板子上找到U31,  就在CPU座子旁边,也算是显卡附近。 接着有了重大的发现。

放大看看

U31的脚上面似乎裹着一些东西,仔细一看,奶奶的,这不就是所谓的液态金属导热膏吗?在看看在第几脚,尼玛,刚好裹住了第二脚和第三脚。   至此案情终于柳暗花明,看来马上要水落石出,以迅雷不极掩耳之势,清理干净后,通电,电流一路狂彪,OMG,  显了。

案情还原:客户坑爹是自己在涂抹高价买来的液态金属硅胶的时候不慎散落了一陀到U31附近及其他一些地方,当然这种客户也别指望他自己能把散热弄好,结果显卡还是挂了。那来修,一加焊,由于液态金属硅胶受热会变成想锡珠一样的球状物四处滚动,所以上BGA台加焊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换南桥之后又在U31的附近凝结。

总结:
1.作为使用者 液态金属硅胶一定要做好绝缘。
2.维修者做事一定要细心。最开始拆机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显卡晶体上面的奇怪异物,类似锡浆。但未重视。
3.不要盲目换桥。

南桥左下角分别为  上U10  下U9

好吧~ 就这样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感谢看完,心情好的请加个分。

另外已把本次使用的图纸及bios上传,供有需要者。

网友:
总结:
1.作为使用者 液态金属硅胶一定要做好绝缘。
2.维修者做事一定要细心。最开始拆机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显卡晶体上面的奇怪异物,类似锡浆。但未重视。
3.不要盲目换桥。

网友A:
  U9哪里打错了吧,3脚不是接地的吗那来3.3V.,你的意思是南桥已经接受到 SYS系统PG然后不发平台复位!然后就是南桥虚汗了吗?没遇到过一般的话南桥有了 PG 不给平台都直接更换的

网友:
楼主被折腾惨了,这种金属导热膏没用过,我看还是不要用的好,涂得多了说不定哪里就短了

网友:
修机器还是需要细心,你这个膏不好啊

网友:
这板成色不是很好啊!修成这样了。

网友:
好像是1 2  4 脚吧

网友:
所以说学会了时序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U9哪里打错了吧,3脚不是接地的吗那来3.3V.,你的意思是南桥已经接受到 SYS系统PG然后不发平台复位!然后 ...

对   是124  呵呵  打错了      头像是暗流之王吧

网友(2014-07-06):
这个真的学习了 没见过这种硅胶

网友:
如果开始仔细观察板子的话 可能就不用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写的非常好,只是图片没上传上来。我遇到一个昭阳e47a也是有时能亮,外接正常。电流正常,肯定是显卡问题迅速拆机加焊显卡后,竟然触发后掉电。有时0.3几有时0.2几有时0.1几掉电。太奇葩了。求解!!!

网友:
这机子真的是修的一波、三折啊,看来维修真的还是要先仔细观察一下才行

网友:
仔细观察板子的话 可能就不用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要练手就换桥

网友:
我的SL400,也搞过液态金属,摔了一次,害的把整个板拆出来,洗了一遍,还好没有短路

网友(2021-06-29):
这个显卡重置球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