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和场管的简单区分!!!

楼主(2014-03-16):
作为一个将要踏入芯片级维修大门的维修者来说能很好的认识和了解三极管与场管也是非常必要的吧!今天就将我所知道的一些基本区分知识给大家分享下下

  在电路中它们都是用字母Q表示 但是 在电路图中它们的电路符号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图纸上我们很容易区分的,但在板子上我们怎么区分呢?

首先我们找到标示Q字母的元器件后三条腿的管子的用万用表的任意表笔点在元件中间的一条腿上然后一支表笔点在元件的相对于中间腿的右脚上此时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上看表是否有读数这样倒转表笔两次任意一次有读数则为场管无则是三极管 .对于多条腿的就只好查图了   嘿嘿

网友A:
在板子上直接测量不一定准确,容易受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影响。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板子上直接测量不一定准确,容易受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影响。不过,精神可嘉

谢谢指点    多多指教

网友B:
呵呵  我一直认为场管跟三极管的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啊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一直认为场管跟三极管的原理差不多的

一个是电压控制型,一个是电流控制型

网友:
这个方法不一定管用, 要是三极管坏了能?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5-27):
很多厂家早图纸中 三极管 场管 三端稳压器 乱标为Q,。。很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