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偏低只有10V,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03-16):
12V输出只有10V,保护了,查反溃电路一切正常,光偶和431全换了,那些电阻电容全部量了,没发现问题,仔细测量发现,432基准脚应该有2.5v,实际只有2.1v,调整端正常应该是7.8v实际有9v,说明431没工作。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不工作,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测量了反溃电路各种阻值,一切正常,在此悬赏,希望高手给找出原因。这个电源是单输出12v的。

图纸照片

网友A:
看看。你可以看一下过压和频率那里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可以看一下过压和频率那里对不对

应该不是过压和频率问题,这个问题很奇怪,查不出哪里有问题,就是偏低保护了

网友B:
更换C22、C25,把431基准脚的电阻阻值减小一点,看看电压有没变化

网友C: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D:
是不是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C22、C25,把431基准脚的电阻阻值减小一点,看看电压有没变化

那些电容全换了,电阻也当可凝对像换了,431基准脚电阻也换不同阻值电阻换了,依然没改变,也就是431没工作,没起到调节电压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吧

不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滤波电容漏电

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E:
首先排除到底是前级 后极的问题 这里一个简单的方法 有点危险自己看情况使用就是 直接短接光耦 二极管端 让稳压电路停止工作  电源工作在 最高电压状态测量电压能不能起来 如果起来了 就是后极 稳压部分的问题  如果没起来 那么就是前级了 通电时间要很对 不然可能 电压过高烧东西的.....

网友F:
             TL431是一精准稳压IC,调上下分压电阻可控制其稳压值,你描述的情况是很令人困惑。如果确认是这部分问题,可提供个思路:为避免损坏电路相关元件,可将这几个元件焊下,在万用板上连接好,加上12V电压进行调试检测,可验证问题出在哪个元件上。替换怀疑有问题的元件,继续调试到正常值。
          如调试结果正常,恢复该部分电路元件后,问题照旧,那可能是PCB板有点问题了。因为影响431稳压值的也就只有它周边的这几个元件。

好办法

网友:
来学习学习

ljw729672296 -4 严禁灌水

网友G:
楼上说得对,先测试TL431看是否损坏,如果没有坏,就是PCB板问题,漏电,绝缘不良等。

网友H:
加上负载才能看出来是不是电压低,有的电源5V没负载,其他电压也不正常的!

网友:
这位兄弟说这个办法还真不敢试,记得在一次也是这样试了下,结果直接烧到冒烟,把十二伏铜箔直接烧断,可以确定问题出在后级,先在要找出的就是是什么导致431没工作

网友:
回14楼,这个电源没有5v的,只有一个12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排除到底是前级 后极的问题 这里一个简单的方法 有点危险自己看情况使用就是 直接短接光耦 二极管端 让 ...

这个办法真不敢试,我以前试过,去掉光偶稳压电路后开机,仅在一秒中这内就将后级烧冒烟,并将铜箔烧断,现在可以肯定问题出在后级,因为前级一切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TL431是一精准稳压IC,调上下分压电阻可控制其稳压值,你描述的情况是很令人困惑。如果确认是 ...

可以确定431周围元件全部正常,都是经过好电源对比打值,甚至取下来测量了一番,现在主要就是431基准端已经变成2.1v了,可是它就是不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得对,先测试TL431看是否损坏,如果没有坏,就是PCB板问题,漏电,绝缘不良等。

对于这种单层板来说,漏电的机会应该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上负载才能看出来是不是电压低,有的电源5V没负载,其他电压也不正常的!

这个电源只有单十二伏,没有其他电压

网友J:
楼主这个是接负载的情况下是10V还是。不接负载。个人觉得。前级300V那边输出达不到。。或者。12的整流二极管。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是接负载的情况下是10V还是。不接负载。个人觉得。前级300V那边输出达不到。。或者。12的整流二极 ...

不是这些原因,主要是431没工作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可以看一下过压和频率那里对不对

不是过压也不是频率不对,是反溃电路出了问题,但就是查不出来

网友A:
反溃电路就那几个元件,431和光耦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溃电路就那几个元件,431和光耦换了没有

那些是第一个要换的,可以说周边元件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于这种单层板来说,漏电的机会应该比较小

我曾经修过一个电源,进水的,保险和2只二极管烧了,测试一下没有其它元件损坏,换上好的加电又烧了保险和2只二极管,再测试所有元件没有坏的,清洗电路板后,加焊各个焊点,串灯泡加电没有短路现象,直接加电,OK。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是接负载的情况下是10V还是。不接负载。个人觉得。前级300V那边输出达不到。。或者。12的整流二极 ...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前后级都达到了,由于是主动势的,所以在电容上面是三百八十伏

网友K:
拆掉ZD2看看。431工作是有条件的。

网友L:
本想下图纸看下,还要扣分,没分下不了,稳压电路,输出,能想到的都 想到了,估计还是不够仔细,没找到位
区分是高压还是低压的问题,断开负载,接个灯泡,用镊子瞬间短接12脚。打了这许字,给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本想下图纸看下,还要扣分,没分下不了,稳压电路,输出,能想到的都 想到了,估计还是不够仔细,没找到位
...

这个下分不是我设定的,是贴子发出去它就自动成那样了。至于短接什么的都试过,主要是431没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拆掉ZD2看看。431工作是有条件的。

zd2是待机电路的,跟这个正十二伏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于这种单层板来说,漏电的机会应该比较小

看看这个贴,能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9018-1-1.html

网友M:
输出低就是取样不工作????????????????  强盗罗辑.
稳压的结果最终执行的是调整管. 前后都要考虑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输出低就是取样不工作????????????????  强盗罗辑.
稳压的结果最终执行的是调整管. 前后都要考虑到的.

现在要查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精密稳压431调整脚没达到控制电压的目的,因为前级是接到光敏三极管的信号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要查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精密稳压431调整脚没达到控制电压的目的,因为前级是接到光敏三极管的信号正常 ...

真主,耶稣,基督,如来,观音,奥巴马,普京,习主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zd2是待机电路的,跟这个正十二伏没关系

倒了,实际状况不好说,不过你看图纸分析下该二极管如果击穿会怎么样。

网友:
电源开关变压器有没有低频叫声?

网友N:
是这样的,我也有碰到这样纠结时候,不过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回首同学你那里有可调电源吗?如果有按以下操作
    1.调出12V(注意保护电流也调到1A以上)接入故障机12V输出端,测431的调整端是不是能达到2.48V,如果不是请查431外围及取样电阻。
    2. 请微调12V电压,比如调大一点12V测光耦1-2脚应该会有变小的突变(具体12点几要看具体取样电路),如果是,可以肯定次级低压回路没故障,请查开关回路!

网友:
写错了应该是“有变大的突变”比如原来是0.7变为1.1V

网友H:
先告诉是什么电路吧,在哪用的!也好分析,是电视机的开关电源么,还是,单12V的开关电源!还是液晶电视或显示器的电源!这个要搞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告诉是什么电路吧,在哪用的!也好分析,是电视机的开关电源么,还是,单12V的开关电源!还是液晶电视或 ...

这个我也不清楚,反正客户需要这种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这样的,我也有碰到这样纠结时候,不过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回首同学你那里有可调电源吗?如果有按 ...

可调电源厂方不提供,不过到可以用其它电源的十二伏接过来看看431基准脚有没有达到2.48v

网友H:
修ATX电源,测试TL431的小工具!对修电源者来说,半个小时搞定!
http://www.91xiu.com/forum.php?m ... &fromuid=452560
(出处: 91修论坛)

网友H:
把压缩文件,发到我的QQ邮箱里边,我帮你分析一下!要不我下载还得要积分的呀!别人帮你分析,还得掏钱;说不过去的理由呀!哈哈!

网友O:
换个电容度、试下,也许就行

网友P:
我感觉431应该是工作了,只是电压不够2.5V,查两个精密比较电阻R75,R77,拆下测测看。
顺便清洁一下电路板。有时电路板不干净,也会产生相关电路电阻值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Q:
根据提供的431各引脚数据得知,这块没有满足它的工作条件,它当然不工作了,R调整端小于2.5V它是不会工作的 ...

这几个电阻电容全是好的,因为这是刚生产没多久的电源,所以元件都没损坏,还没找出原因出在哪里让431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个电容度、试下,也许就行

换电容也不行的,新电源,不存在元件老化所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压缩文件,发到我的QQ邮箱里边,我帮你分析一下!要不我下载还得要积分的呀!别人帮你分析,还得掏钱;说 ...

一楼那份图纸跟压缩文件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ATX电源,测试TL431的小工具!对修电源者来说,半个小时搞定!
http://www.91xiu.com/forum.php?mod=view ...

431我都换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P:
我感觉431应该是工作了,只是电压不够2.5V,查两个精密比较电阻R75,R77,拆下测测看。
顺便清洁一 ...

431没有工作,精密电阻都是拆下并反复测量了的,是新电源,元件一般不会坏的,我短接保护芯片的二三脚强制开机,出来电压只有10v,到光偶第一脚为10v,第二脚为9v,刚好是二极管的压降。说明431并没有控制输出电压到正常的7.8v,因为正常工作的时候,431控制端应该是7.8v,

网友(点评):
看了这么多都没发现楼主有改变精密比较电阻的阻值的打算!虽然这是原来的设计,但为什么不改小一下电阻来试几次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I:
431没有工作,精密电阻都是拆下并反复测量了的,是新电源,元件一般不会坏的,我短接保护芯片的二三脚强 ...

其实你还没有真正明白431的三个测试点!等值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431没有工作,精密电阻都是拆下并反复测量了的,是新电源,元件一般不会坏的,我短接保护芯片的二三脚强 ...

我肯定改过431的基准端的上分压电阻,而且用不同阻值的电阻测试了一番,曾使基准端的电压达到2.3v。但431就是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你还没有真正明白431的三个测试点!等值电阻!!!

我改过431的基准端的上分压电阻,而且用不同阻值的电阻测试了一番,曾使基准端的电压达到2.3v。但431就是不工作,

网友R:
光耦热地端借一个20K左右的可调,看一下电压这样能看出是初级的问题还是次级的问题。个人觉得还是初级的问题,

网友R:
调整一下R75的阻值,看有没有变化。没有的话就是初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光耦热地端借一个20K左右的可调,看一下电压这样能看出是初级的问题还是次级的问题。个人觉得还是初级的问 ...

初级我都是对比测量了的,应该是光偶热地为高电平,PWM芯片就输出低驱动信号,而后级就输出低电压,所以测得光偶热地为4点几V,PWM芯片接到这个高电平信号当然就输出低驱动信号,正常的是光偶热地为一点九V左右,PWM芯片就会输出高电平驱动信号,从而保证后级电压达到正常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R:
调整一下R75的阻值,看有没有变化。没有的话就是初级的问题

R75是副电源的电阻,不是正十二伏的,与这个没关系

网友N:
你就简单回答我几个问题:在12V输出端加一个12V电压,测一下431的1,3电压,光耦的1.2电压各是多少?光耦工作电压也是取自12V?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就简单回答我几个问题:在12V输出端加一个12V电压,测一下431的1,3电压,光耦的1.2电压各是多少?光耦工 ...

这个等我量了以后再回复你,由于现在退货比较多,所以比较忙

网友S:
个人感觉可能是pcb的问题  因为431没坏的话  你调节分压电阻  怎么会没变化呢    如果可能的话    你可以把431的电路从板上拆除    在外部用万能板连接好     断开原431电路上的线   把外部的电路接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个人感觉可能是pcb的问题  因为431没坏的话  你调节分压电阻  怎么会没变化呢    如果可能的话    你可以把 ...

这点确实不具备这个条件,等我有时间了直接给后级加上十二伏看看,431有没有变化,我也有点怀疑是板短路造成的,因为我遇到过PCB板短路的情况,直接把那条铜箔线割开,飞条线过去,就好了,估计这个有可能是PCB板出现短路故障了。

网友F:
           提高工作效率,另找几个同规格元件,按电路结构做块小板,单独调试好后,驾接上去验证一下,什么原因基本就搞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高工作效率,另找几个同规格元件,按电路结构做块小板,单独调试好后,驾接上去验证一下,什 ...

不好搞,我本来想用另一台电源给这个电源灌输十二伏进去,结果根本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个人感觉可能是pcb的问题  因为431没坏的话  你调节分压电阻  怎么会没变化呢    如果可能的话    你可以把 ...

这个没试过,也不好做,我打算直接给光偶灌输电压,不知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