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希捷硬盘500G 7200.12的时候老是出现LCD:00000000CCC

楼主(2014-03-16):
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才不会出现
硬盘

网友:
是不是蓝屏,如果老是蓝屏的话,可能是系统有问题;硬盘有坏道。建议重装系统检测硬盘坏道进行修复。

网友:
这个是写入错误的意思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要短接电路板的其中两个点的但具体要看是什么型号的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我自己那个的短接点

网友:
这种硬盘很难修的,高手就可以!!还在继续努力探索中!!

网友:
清G表 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没办法,还是那样!!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等你将这个问题解决,就成为高手了。

网友:
等待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