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小电源维修 不出+5VSB

楼主(2014-03-16):
先上电源外观图  电源是自己收回来的准备当废品处理  可是这个月生意实在惨淡闲的无事找出来想搞好留着自己用  不谈时间成本 纯粹为了打发时间练练手 废话 不多说进入正题
首先解刨电路结构 这里是 开机部分大概结构图 稳压部分没有问题就没有跑  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画图的时候没注意到有两个IC2 下边那个是光耦)待机部分是有T2  和IC2 电源模块组成 当通电之后待机部分工作C1上生成12V 电压 次极 产生5VSB供给后面的控制单元 当主板发送开启信号给电源之后 电源收到信号通过控制光耦拉低Q2的基极Q2截止 Q1 基极电流上升Q1 导通将C1上的12V 加给IC1 7脚使IC1 工作  驱动T1旁的 三极管 T1开始工作产生后极的电压。

这里开始检测我的电源 现象是无+5VSB 首先测+300正常 测T2 初级绕组电压为0 看图得知 这里有个限流电阻R5 (0.4)经测 开路 外观未见异常 测IC2 电源模块的对地阻止正常 直接换了R5 通电啪的一声IC2 爆掉了(修电源没串灯泡是很容易爆管子的....) 看型号是TNY267PN 没有这个模块  准备改通用电源模块

原先的模块已经拆下  电阻换的是0.1的

显示器通用电源模块 我想很多人都有 怎么接线这里就不说了

这里是直接改好的图片

接好之后+5VSB出来了 直接短接电源14脚可是电源不工作 仔细好了下 原来一开始不知道电路结构所以是把Q1集电极与C1的12V电源是用刀片给划断开来的  以为把这里直接接起就好了 没想到接起之后直接+5VSB都没得了 测量这里的C1的12V只有5V 了明显被拉低了测量Q1基极与集电极已经通了换掉之后 测发射极对地只有7欧 跑线路得知这里 去了IC1 的7脚给IC1(UC3843B)供电 从一个联想机器上面换下的的航嘉小电源上面找到一颗同样的芯片换上之后 阻值正常 通电C1 上的电压升到 10V 以为好了结果测量+5VSB还是没有  只要断开Q1的供电就能出+5VSB 开始怀疑Q1 工作状态不正常 测Q2 基极为1.1V意思Q2已经导通 会拉低Q1基极 测量Q1 的基极却是3.3V   没有被拉低 直接测R3下拉电阻242 却是无穷大 直接找了一个202 的电阻换上 通电短接14 脚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 已经在接近好的边缘了   测量Q1 的基极为1.6V 因为换的电阻不是相同的 所以怀疑 电阻不匹配 不能把电压拉低(按理说下拉换了一个小一些的电阻 电压应该更低了才对的 这里不管了.....) 直接把上拉电阻R1 从472 换成103 通电 风扇持续转动测量各电压正常

网友A:
[发帖际遇]: 鼓励发帖,奖励 9303982982 分 下载分.

—— 奖励 9303982982 分——这下楼主发财了呀!^_^

网友B:
atx电源应该是13007  不用ic控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际遇]: 鼓励发帖,奖励 9303982982 分 下载分.

—— 奖励 9303982982 分——这下楼主发财了呀!^ ...

........我马上再名字后面加 五个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应该是13007  不用ic控制的吧

康舒电源  这个不是ATX  ATX  个人感觉从后机到前极的推挽放大容易出故障  导致爆13007

网友C:
楼主真有耐心。。。之前还修修电源! 现在懒的我 都叫客户换,一般的五六十一块 MINI的淘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有耐心。。。之前还修修电源! 现在懒的我 都叫客户换,一般的五六十一块 MINI的淘宝上。。。

嗯嗯 懂得起 忙的时候 哪里有时间修电源嘛 这不是闲着嘛 折腾折腾练练手

网友:
只有高手才能这样修

网友:
看来楼主修显示器开关电源的技术有所延伸,厉害

网友D:
楼主你怎么没有给我回帖呢!!!对电源着实了解不多,那个华硕的电源能不能指点一二呢!!!

网友:
电源维修很复杂  不太清楚怎么输出

网友E:
总结一下 这个电源一共换了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结一下 这个电源一共换了什么东西?

加了一个模块 换了两个电阻 一个三极管 一个UC4834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怎么没有给我回帖呢!!!对电源着实了解不多,那个华硕的电源能不能指点一二呢!!!

你那个就是升压电路部分 电压升太高了  具体的没图纸也没法给你怎么说

网友E:
周末回去 好好把我 那个电源修好~~~ 方便留下你QQ直接联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周末回去 好好把我 那个电源修好~~~ 方便留下你QQ直接联系吗?

QQ 975125440

网友:
现在把 3480B 换了 还是不行 等下 换Q5

网友F:
楼主,你的模块是不是在咱们淘宝店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模块是不是在咱们淘宝店买的?

你是打广告?

网友:
问下而已,

网友:
是不是你卖的模块 没包热缩管!

网友G:
图纸画的挺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画的挺牛呀!

依葫芦 画瓢

网友:
手里有几个显示器通用电源模块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H:
我去广告都做到这里了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去广告都做到这里了膜拜啊

谁做广告?

网友:
看来楼主电源电路的认识还是比较透的

网友:
高手修电源真一个了得!

网友(2014-07-13):
修理电源就是为了消磨时光。为了生计的除外!

网友:
电源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I(2016-04-14):
这个水平高,能改线路的都是高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水平高,能改线路的都是高功夫,

为什么还能回复?

网友J:
咱这个模块能带动200W的功率吗?

网友(2016-05-18):
引用 网友J:
咱这个模块能带动200W的功率吗?

这模块是带机电源模块  不是整机哈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应该是13007  不用ic控制的吧

13007 好像是在主电源部分
楼主的是 5VSB 负电源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