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 PAD E40开机掉电 应该是触发掉电

楼主(2014-03-16):
大家好,本人手上有一个联想THINK PAD E40 I3  ATI独显,板号GC5
板子的故障现象是触发瞬间掉电,电流最高0。5几,
测所有电压都有出来,CPU的电压略低,只有0。9几,其它看似都正常。
网上E40的问题很多,大多是缺少晓以电压,供电没出齐,多是保险问题或供电芯片问题,只是我这个板子不是保险问题,供电芯片几乎都换过,EC换过(之前有个同样的板子,显卡问题,拆显卡准备植珠的时候掉点太多把板子拆挂了,能确定其它元件都是好的)。故障现象还是相同。
PG信号也测过,最后的CPU的PG信号瞬间有一点几伏。
感觉到自己应该测的也都测了,但还是找的到问题的所在。
朋友们,给个指导意见吧,谢谢了!

网友A:
找不出问题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出问题。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出问题先刷一下BIOS看看

忘记了说,BIOS芯片换过了,因为有一片拆显卡时弄坏的板子

网友:
还在补充一点,这个板子上没有测到短路

网友:
断开HWPG还掉电吗?你那个CPU的PG不正常的。。。

网友:
35V正常不,可能是电流不足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我遇到的E40都是散热器坏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内存槽下面的那个保险看看

网友:
内存槽的那个F10没问题,CPU也换过,不行

网友:
CPU的PG 不正常啊 大哥

网友:
我了民觉得问题可能在CPU供电这一块,但是我只会测输出和PG,其它不知道应该怎么搞?

网友:
我也觉得问题可能在CPU供电这一块,但是我只会测输出和PG,其它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自己的电路知识不够用。

网友:
不要用电流表供电,用它自己的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那个黑胶麻烦

网友:
建意买个抓波神器,以后修掉电的板蛋蛋在也不疼了

网友(2014-06-16):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个问题  坐等  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