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掉电,请教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2014-03-17):
联想G475开机电流到0.32停留5秒左右掉电。测量各大电感供电正常,BIOS都刷过无果。测量Q117     D级 和S级导通,Q107 D级和S级也是导通   到这没思路了   请大家指点下 附上图纸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吧 。你查一下所有电感  看是不是电压都有了

网友:
D S导通是短路了 ,换啊  ,或者拆掉  看+5VALW 是不是短路了 - 楼主还是 去基地学习一下吧

网友:
通电测DS导通说明说明SUSP 是高电平!  如果不通电测还是短,建议你测R803 C907

网友:
你那个导通是插入电还是就这么测试。如果插入电导通测试SUSP 。如果就这么测导通就是坏了

网友:
肯定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正常的话是导通不了的,导通了之后3v5v电压就转换不了3vs和5vs了。

网友:
从107,2脚g级向后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