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灯管问题

楼主(2014-03-17):
今天遇到一台显示器  问题是用一会就黑屏 打开先测试灯管  用灯管测试仪  插上上面一根灯管 发现下面的灯管有一根同时亮了  插上下面一根灯管  发现上面的灯管也有一根同时亮了 这究竟是肿么了  求大神指教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A:
用点灯器一根根测

网友B:
两个灯管是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点灯器一根根测

就是一根一根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灯管是相连的?

什么意思,怎么是相连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灯管

网友:
这病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