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维修

楼主(2014-03-17):
故障图片
开机检测无5V屏供电
发现3个脚的场效应管没有5V输出,图片上已经撤下,就在8脚管子上面一点点

没有找到3个脚的场效应管,发现可以用8个脚的换就在笔记本料板上找了个8脚的场效应管用

故障修复,简单吧

网友:
简单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电压没问题,可以用个0欧的电阻相连接吧?

网友:
这也行,不是驱动程序问题吗

网友:
我怎么碰到的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白屏遇到驱动板没有5V到屏或屏上的保险丝坏的

网友:
那个是降压的

网友:
驱动板的维修也可以了

网友:
去掉之后可以直接连起来 不放心的话加个保险

网友:
看来是屏上没有供电,,,

网友:
这版我遇到的是,平供电5V正常  也是白屏,,再瓶电路上的5V保险烧了

网友:
会者不难啊

网友:
驱动板丢失5v LCD供电引起的,好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一台正在研究中
!!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值得表扬,白屏我拆下来啥都不管,先去量屏上的保险再根据情况进行下一步,要是保险有5V的话,我直接什么都不干了,可以拿走了,交代客户能丢多远就丢多远。我现在感觉白屏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很好修,要么没得修。不过有没有一些逻辑板白屏问题的成功例子分享下,这个我比较感兴趣。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一样,要是我就会直接换驱动板

大概也要看下撒,你这叫板卡级维修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收多少啊

网友:
没多大的技术含量

网友:
屏供电没有过去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白屏故障相对好修

网友:
请问,能否把那个薄膜IC的位置拍个照片?
还没看懂连线的具体位置。

网友:
我咋就没碰到这么好修的呢

网友:
哪个管子时P沟道场效应管 不是随便一个就可以的 用N沟道待机切不断屏供电

网友:
哈哈,极不负责任做法

网友:
撸主真是厉害啊 我这等小白见识了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阻的问题

网友:
不错啊,我还是第一次看人用8脚MOS管代替3脚MOS管的,学习了

网友:
驱动板引发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真是初学,这个也拿来发

网友:
驱动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不然碰上不能代换的只能换原装的了

网友:
应该是P沟的小场管

网友:
问个问题,不是灌水,我想知道,楼主貌似动过驱动板主芯片,屏供电会不会是您骚的?

网友:
白屏一般比较难修

网友:
驱动板上的问题还算好修 要是屏坏了 可就麻烦了

网友:
屏上没主供电的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不过修机器就要这样

网友:
正在学习中,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