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奇怪问题 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4-03-17):
接手一块映泰G41D3+ 问题是:开机能走完XP进度,然后就进不了系统。用PE也进不去,可以进PE里面的硬盘内存检测。已经确认是主板问题,因为其他的所有东西都在别的板检测过了。不知道怎么下手,高手飘过给的思路吧。。。。。。。。。。

网友:
个人愚见,可能是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A:
把外设去了,然后裸板进PE看看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6orderby%3Dlastpost看下这个贴子吧…………这是因为温控故障所引起的

网友:
最小系统法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过用劣质电源引起的该问题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外设去了,然后裸板进PE看看呢

这个有时候也很好用,外设USB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查USB的供电把

网友:
我遇到3块此故障,82801GB  你的也是  两块做南桥好,一块吹掉网卡好了

网友:
多半是南桥坏了,遇到3片这样的都是桥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任何一个部件不良都有可能导致。很难搞。看运气和经验。

网友:
网声桥的顺序干,一般差不多

网友:
已经修好了!~看的是蔡老大的贴,我的换Q18好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6orderby%3Dlastpost

网友:
822排阻换换看

网友:
这个我问题我早知道了,我修的比人家还要早,之不过没发出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