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GT240打不上驱动!

楼主(2014-03-17):
如题,昂达GT240 512M GD5,进安全模式或PE均没有问题,但无论是win7或win8下(XP没有试过)安装完驱动即黑屏,显示器呈无信号输入状态。检查金手指完好,PCB无掉件,后又发现除DVI外,VGA和HDMI在PE和安全模式下也没有信号输出;DVI接口接VGA转接头无论什么情况下也均无信号输出(怀疑A/D转换坏了?)。
重新刷了bios,故障依旧;原bios 降频修改亦一样。是否需要加焊GPU或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GPU再说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GPU导致的

谢谢!但没有BGA,只有热风枪,能行不?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重做一下GP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