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龙F4500小修——暗屏?不显?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2014-03-17):
机型:神州承龙F4500
症状:暗屏?不显?
过程:客户说是不显,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上可调开机几次观察了一下,屏幕是有一丝丝的微妙变化,但不是很明显,不仔细观察很难看出来。于是按暗屏处理,拆了屏用自己屏测试果然暗屏,用他的屏测试不显,经观察发现他的屏灯管一脚发黑,断定灯管损坏以及也有高压条有问题。
不多说,先换了灯管,然后测量高压条各电压,发现接口有主供电,但是不亮,测量保险不叫,换保险后上可调,OK!
暗屏

网友:
在晚上仔细看看~~~~

网友:
这思路反射级的 暗屏就是暗屏 怎么还会来个不显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些老机器屏暗和黑屏似的,换个显卡没用,搞了半天是偶然看见屏幕一闪,很暗的那种闪,视力不好还真看不见,才联想到屏暗。

网友:
这种暗屏还是很少见的吧,连高压一起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