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笔记本,死机

楼主(2014-03-17):
一台老方正笔记本
R211   插上触控板 进系统后,按右键就死机。 就是画面不动。我把触控板不装 可以多用一会,但不定时 就会死机。 画面不动

各位师傅谁知道这种画面不动的死机 都是什么地方引起的啊。 内存换过了 硬盘还没换过
这个死机不是掉电,纯粹是画面不动按什么都没反应

网友:
画面卡死的情况,你可以加焊下显卡或者看看显卡的供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