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4-03-17):
二修机器,系统设备管理器里  显示适配器显示 视频控制器 有叹号,重装系统 刷BIOS无效,订了片同型号的显卡换上,还是一样。。。

网友:
打官方驱动

网友:
450你看下显卡供电那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显卡  这机子是不是双显卡啊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难道是那个小板?

网友:
驱动问题完全可以排除了,供电测量也正常,现在打不上驱动,感觉像是识别不出显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