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60K和37K的电阻我怎么找不到啊??

楼主(2014-03-17):
紧急求助!!!! 有一台E420机器,我想找个60K和37K的电阻,为什么我找了好多个料板子都没找到这两个阻值的电阻啊?????
求助

网友:
在线等 在线等

网友:
料板的图纸上看看 就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
你或许可以用电阻串并联的方式得到你想要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