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显示器改高压

楼主(2014-03-17):
一台22寸液晶显示器,亮一会就灭,经测试一根灯光发红,本想换灯光,拆半天,这个屏不好拆,怕把屏拆碎了,于是想到插3跟灯光试试,亮一下就灭,想问一下,这个控制4跟灯光的电路改一下用三根灯光也可以用,怎么改……

网友:
到论坛找一下那个控制芯片如何去保护

网友:
我记得好像那块能改缺一个也能亮  实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
MP1048 芯片 论坛上有人说1,6脚对地短接,也有人说1,5脚对地短接,这两个方法我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加个负载在上面电阻之类的!或者按个笔记本灯管在上面也可以,要是还不行你就改个两灯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想省事的话换个两个灯的高压板吧,不建议去保护,去保护的板子不耐用的,这款屏应该是黑胶粘着的,没经验就别拆了,省的赔钱再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