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S26不跑码。

楼主(2014-03-17):
一块V星G41M-S26,上D3内存,开机,不跑码,电压正常,复位灯也是黑的,按下复位开关,复位灯会闪一下,刷过bios。还是一样,以前也修过一些同样问题的G31,G41,换过南桥,时钟,吹过北桥,cpu座,换过IO,求大神给个思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按复位开关,复位灯会闪,个人认为复位已经正常了,但复位正常到跑码,还需要那些条件?BIOS第一脚,正常来说会有一个3.3v-1.3v-3.3v的跳变,可这块板没有。

网友:
换过南桥,时钟,吹过北桥,cpu座,换过IO,这板应该怎样收费?

网友:
就当是研究了,我都说过是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没思路。

网友:
按复位开关 复位灯闪说明复位正常

网友:
这种主板直接报废

网友:
如果个人认为南桥的复位都发出了那你就把网卡给拆出来看看吧!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只是pcirst,还有个pltrst经北桥转换成cpurst,在各个总线,bios正常就会开始跑码,cpurst可以在cpu假负载测得,再仔细看看断线没,掉件没,刷个程序,还不行,报废吧,嘎嘎

网友:
有没有这个板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