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H55MS2 CPU场管爆掉···

楼主(2014-03-17):
更换场管后···进BIOS设置 30秒左右 黑屏 NUM灯没反应···重启几次 依旧··
重启几次后  现在诊断卡跑25  键盘灯不亮····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注:管子爆过几次···平均1年一次  前面2次是在保···修好了 ···这次过保了··

电路查过了 没有问题···难过啊··估计要报废了··

网友:
查看一下PWM电路

网友:
芯片有问题吧,最好芯片和场管一起更换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板,场管容易爆,之前也返修过。将PL2、PL3、 PL4这3相供电的上下管悉数换掉即可,跑25多数是 内存没接好,还有这个板用一段时间会莫名其妙的拨号上网报651,需要恢复BIOS默认值,一定要关机断电取下电池放电才行。

网友:
Atx电源最好换个好点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CPU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上次客户送了一台G41主机过来,情况和你的差不多,开机之后黑屏,上诊断卡检测跑马正常,就是30秒后掉电。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就好了,最好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