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自身的风扇不接会不会冒烟?

楼主(2014-03-17):
一块显卡MOS管损坏,把显卡所有的扇热片拆掉(包括显卡自带的风扇),坏的MOS拆下来换个好的上去,然后直接把显卡插主板上测试。开机显示LOGO  两秒到三秒之间,之后黑屏显卡冒烟了,以为显卡坏了。当我把显卡那些扇热片机风扇都转上去重新开机,一切又是正常的。请教高手~ CPU 不加风扇开一会都不会这样子,为什么显卡不装风扇使用不到十秒这样子,它就冒烟了?事后装好它测试,什么事情都没有?怎么解释。

网友:
来不及冒烟的

网友A:
你不装显卡,,如果本身显卡发热亮太高,肯定会黑屏掉电拉,你可以自己搞个散热硅胶垫上去试下

网友:
但是它确实冒烟,显卡自身的风扇没有接,因为不知道到底修好没有,所以山散热片什么的都没有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装显卡,,如果本身显卡发热亮太高,肯定会黑屏掉电拉,你可以自己搞个散热硅胶垫上去试下

它一冒烟,可把我吓坏了。。。。  那味道 老臭了,但是看看显卡表面没有明显的东西损坏呀,显卡装起来又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冒烟没见过,但是不上散热片,刚要点亮的样子就掉电,装上就没事

网友:
冒烟了还能亮?奇怪了

网友B:
如果冒烟了,那肯定有地方烧坏了,你仔细观察一下。十秒不到应该不会把显卡烧冒烟。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冒烟了,那肯定有地方烧坏了,你仔细观察一下。十秒不到应该不会把显卡烧冒烟。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一冒烟我赶紧拔电源,我害怕它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