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加电不显

楼主(2014-03-17):
今天接以一台联想G465c 加电到1.29左右就停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EC问题还是显卡!正在处理中1
显卡

网友:
只要是AMD的坏的最多的是北桥 下来就是BIOS 下来就是CPU 其它基本上坏的少

网友:
机器搞定·!接到机器时。跟客户聊了一会。得知客户是使用过程中。重启后加电不显的。经判断新机很多都是程序问题。所以首先刷个BIOS程序 ……。搞定

网友:
又赚了一笔啊

网友(2014-08-13):
刷的南桥的还是EC的啊 我也遇到了

网友:
刷BIOS能解决不少说不明白的障呀

网友:
这个北桥问题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