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穿孔烧焦了

楼主(2014-03-17):
拆机发现U45芯片16脚烧了个洞,电阻R367R377烧了,飞线
,外接就正常进系统, 但接屏就出现到了LOGO 后就断电 ,是不是供电不够啊? 还要问下 TPS51123 能否用TPS51125替换?》请大师指教指教!
芯片

网友:
可以代换,都不知道换多少个了!
xiangkevy
谢谢!

网友:
接屏就断电可能是3.3V供电不足!

网友:
查一下引脚定义就行了,

网友:
可能还是供电的问题,对着图纸再测测看没有别的线烧断了

网友:
R367 R377看下图纸是做什么用的!能补上尽量补上吧
51123 和51125 能代换

网友:
补上吧! 需要的 我遇到过

网友:
看下13脚EN的电压会不会跳变 修多了这个问题

网友:
R376 R377电阻一定要的

网友:
可以代换 的,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2014-11-08):
使劲挖啊,这周围没有线的

网友A:
该补的件都补上!!!
皇痴筿福
挖洞吗??后来怎样补呀??
详情

网友:
这种故障我已经碰到多台了,有的可以修好,有的就是公共端短路,我把那一块都挖了也不行

网友:
51123 51125可以代换 网上传说重启和掉电之类的是CPU上管 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网上说可以替换 不过没试过

网友:
3.3V滤波电容

网友:
屏的供电部分有短路的吧?

网友:
51123可以用51125代替,已经修过B460等好多机器了

网友:
更换需改电路

网友:
3v 5v 那边还要做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补的件都补上!!!

挖洞吗??后来怎样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