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一下有人用过内存测试卡mt32+么?那玩意到底如何啊

楼主(2014-03-17):
请教一下有人用过内存测试卡mt32+么?那玩意到底如何啊 测试3代内存

DDR3的更无能为力,只能测试 128X8,部分单精元 256X8 颗粒,局限性很大。256X4.512X4, 64X16,128X16,256X16统统不能测试。。。。也就是说只能测试单面1G,双单面2G 和小部分4G 还要是8位颗
4位AMD和16位 颗粒 直接不能 测试。这个卡只能测试小部分8位老掉牙的颗粒,即使测试通过,很多都不能点亮主板,
很明确的告诉你,很不幸 ,这个玩意不能测试大于 256X8的颗粒,很奇葩的既然64X8的512也不能测试 双面1G就可以,,现在唯一能测试的就是双面8位1G,单面1G,单双面2G,4G双面部分可以,单面的4G无法测试,8G直接死机...
如果你专门搞的都是1G 2G 老式内存条,可以买来测试。还有这个东西即使测试通过,有时候还是不能点亮主板。。。。换一个角度来说 1G 2G 的土炮加母条就可以修理好了。卖设备的商人都是忽悠鳌头而已,
512M ,单面4G双金源颗粒!和8G 无法测试。。。本人亲自测试。 只能测试 1G 和2G的 老内存,

网友:
这个什么东西,还真没见过。

网友A:
这是一个拿来修二代三代内存的,可以修点不亮的内存,可以测试内存上面哪颗坏掉了,但是有部分内存没有办法测 总之如果你有很多内存要修可以购买来修,我自己也在用这个测试卡

学长乐于助人!!

网友:
有图片么 发出来看看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拿来修二代三代内存的,可以修点不亮的内存,可以测试内存上面哪颗坏掉了,但是有部分内存没有办法 ...

这个卡   点不亮的  不跑码的内存也能修 ?????  请给与回复

网友:
也来见识见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拿来修二代三代内存的,可以修点不亮的内存,可以测试内存上面哪颗坏掉了,但是有部分内存没有办法 ...

当前这个卡支持到多大内存 比如DDR3 1600支持么??不能测的内存比例大概多少呢?? 希望学长告知 !!
先加分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卡   点不亮的  不跑码的内存也能修 ?????  请给与回复

可以的,但是短路的内存是没有办法测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前这个卡支持到多大内存 比如DDR3 1600支持么??不能测的内存比例大概多少呢?? 希望学长告知 !!
...

可以支持1600的,测试的时候会降为1333来测试的

还有AMD的4BIT ,2G 4G 8G内存条,另外X16你测试出来 ,老佩服你哈。。。。。。
你测试下 单面4G 。8GD看看。。。。。。。。。。。。。。刷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支持1600的,测试的时候会降为1333来测试的

所有东西都不是万能的,什么都想支持,千来块钱的东西,总之 买了这个设备 挣回来就行,能不能测这个也不是我说了算,我觉得够用就好

网友(点评):
评价一个东西要真实表达出来。 能测试的不能测试的。要客观的评价。免得不知情的买了才知道有什么缺陷。。

网友(点评):
你卖的这个MT32 3年前我就玩过了。以前叫什么MT32 2011 后来换个名字叫什么2012 2013的。 不好用我直接转手处理掉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能测试 AMD的2G 4G 8G,X16颗粒,还有512X8,的颗粒 ,我就敢把那芯片吃了。

网友(2014-04-17):
总之够我修笔记本与台式机内存了

网友(点评):
ha h哈哈。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