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框中的位置能加330电容吗?

楼主(2014-03-17):
如题,背面的NEC大电容可能出问题了,不想拆它,发现附近有几个空焊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和大电容并联的,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求助

网友:
用表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是,直接上电容就是 然后量一下CPU供电的MOS管 看是不是有些不是连起来的

网友:
万用表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设计上原本是有的,不过节省原材料所以偷工减料!

网友:
大焊点能加 小焊点好像不是吧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NEC大电容的正极看看是不是和这些空位直接相连,这里面肯定有的相连,有的不相连。

网友:
可以,我试过很多机器,

网友:
有时你不换这个大NEC电容是不会好的,我碰到过几台,这个大ENC电容坏了,CPU供电没了,测它又没短路,这个大电容蛮好换的,我最喜欢换它了,先用风枪吹下把外面的壳子橇了,下面还有几层,吹吹也一下就下来了,就剩下几个铁片,加点锡用烙铁烫烫就全下来了,一分钟都不用。。

网友:
换 大电容呀 省的返修

网友:
有这个必要加吗 出厂都设计好了

网友:
建议LZ还是拆掉大电容重新焊几颗330上去,这NEC电容问题大家都懂的

网友:
好多机器的通病是NEC电容问题,个人建议最好要是换吧。要是不想换可以用二极管看看是不是相连的。要是有视波器直接抓下波就知道是不是电容问题了。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