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充电奇怪故障,大家给点思路

楼主(2014-03-17):
V450,插电源,充了大概一二分钟就不充电了,关机充电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查了,有谁遇到过这种故障
不充电

网友:
电池已挂吧

网友:
你至少要确定电池是否完好吧,才能确定是不是冲电电路有问题哦。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你先排除电池在说

网友:
先查电池,充电器,再查充电电路 ,充电芯片,EC。。。。。。。。

网友:
电池没法确定好坏,没有其他电池,但电源肯定是好的,换过好几个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