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不说原理只说关键测试点——略谈航嘉hk400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4-03-17):
    大家好!好久没来电源论坛来溜溜,深感愧疚——看到大家对我以前的帖子给予很多的关注,而我就像MH370一样石沉大海。今天福州天气不错,就把最近手边的活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维修的一些心得。
    由于上级的安排来了一批(40几台)平常都不修的航嘉HK400坏电源,于是我就开始打起这批电源维修的“坏主意”,用图片的形式展示我的维修过程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很愿意。

网友:
     在这里我就不谈一些换电容或“换了某某元件故障排除”之类的话,主要是谈谈修ATX电源的一般思路和具体操作的细节。
    不用多说,看看坛里许多发帖的盆友就知道我们的专家前辈有许多文章都白写了。其实要把理论的东西转换成维修能力,在以前来说就是师傅手把手的指导,但如今快节奏的社会关系已不再理会这些,所以我就用快餐式文章说一下以下观点。
     这个电源很经典很适合个大家讲解:单管自激式副电源(+5V,24V),主控PWM电路KA7500,过压欠压和过流保护等LM339担任。

网友A:
    开讲之前,突然发现有两个简单的维修工具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就补了一张图,大家来猜猜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工具的好处希望大家“谁用谁知道”。

在黑绿上加个开关就更好用了。
这样的假负载的确不错,体积小、实用。
这个简单啦!电源负载测试、短接PFC接头,手头上有旧硬盘光驱也行的

网友:
     我相信能来这里看贴的人都是对这类工作感兴趣货就是做这份工作的技术人员,一些基本的电路原理和器件的测量就PASS过,也希望我的这篇文章能得到大家的兴趣与热烈的讨论,让这论坛成为最有技术含金量的论坛,大多数人不再是过路人,旁观者。
      ATX电源若按汉代厨师就是分为1)辅助电源2)半桥它激功率输出部分(主电源),借用坛里的一张图个大家看看,因为它跟HK400类似,大家都懂。

      好,我就从辅助电源谈起,下面就是实物电路图

网友:
     这个电路其他疑难杂症不说,对于初学者C1 C2 C3 A,B处电压就是关键测试点,C1,C2大家肯定都屡试不爽,其实主要是他们之间有个电感,这样就分割了两个电容的在交流通路上的相连,经常开涮了初学者,可以肯定在一些其他类似电源中如果没有这个电感,我就经常为省事只换其中一个电容就可解决,当然这里的电感是标配的,可以减轻电容量和负担而取得更好的滤波特性。
    这两个电容的变值有时还会伴随KA7500的过早损坏,因为SB5V的不稳还同时让24V这一路电压不听话的飙升,当然在C3没坏的很重情况下。
    接着说只有C3不良情况,我在维修过程中发现这一路电压一旦小于16V会发生许多奇奇怪怪的现象,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电源会发出细细的尖叫声。我后来测一下电容(47u)都小于10U,这时你短接绿黑线,电源已不再有电压输出!
     对于初学者是不是很简单:测A B电压,换电容!

网友:
    不好意思,更新的较慢,很多想好的思路不时被打断,很多事务要照顾。
     好像搜索的范围又扩大到南太平洋,我的关注点也要到扩展到深水区。
     现在谈谈对KA7500的判断,贴一张照片,图上有红字标出的都是对7500的关注点,不复杂,只有四点(4,8,11,14)当然还有之前副电源的几个监测点,大家看好!

网友:
     在D13009没坏的情况下,这里BE结的电压会有两种不同的故障显示
     1. 两个管的BE电压不一样,甚至一个有负值,另一个为“0”。这个可能是是上面说的加速电容10U坏了不一致,还有就是C3198有一只已坏。他们一致表现是有“吱吱”声,不同是后一种 无法加载。
     2. 两个BE电压都几乎为“0”,电源还勉强加载工作,只是“吱吱”声较大。这个基本就是10U电容快干了,13009上的散热片可能较热。
     为了较为直观加以理解,发两张图片对比

      这一个是正常加载的BE波形,由于负脉冲深且宽,表现在数字表为负值!频率42KHz

      这一个是10U电容失效,正脉冲比上图小1V,负脉冲也较窄,平均值为“0”

这些故障我平常是靠经验判断的,显然没有用技术手段来得清楚准确!象加速电容来说,如果电源用了几年又有怀疑,拆下来测容值有微少量变值的,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看其他的帖子,感觉很多人都知道这些问题,如果我的观点阐述与某大侠相似请不必吃惊,只是多 ...

这两个电解电容应该是50v的,你用的坦电容好像50V的不好找啊,大多都是25V的,加上钽电容对电压比较敏感,还是建议不要用坦电容代换,这两个电容我是吸空脚让它自己掉出来(可以抖抖电路板),然后用新电容(必须是新的,脚别急着剪短)慢慢插到孔里焊好再剪脚,可能开始不好插,多几次用弯头镊子(我用牙医的一次性镊子)配合,找到位置还是挺快,现在我换这两个电容基本3分钟连拆带装好搞定。

说得到位
我是用电热吸锡铬铁吸的,顺利的话2分钟就全搞定了,带钽电容的板子不好找,二毛一个的小电解直接换新就是(网上大量买更便宜)

网友C:
现在电源有什么好修的呀真是的,50大把,全新的还要保修一年,你修好一个能收多少大洋呀

网友:
航嘉HK400-55AP电源故障12V输出22V5V输出1.2V3.3V输出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源有什么好修的呀真是的,50大把,全新的还要保修一年,你修好一个能收多少大洋呀

一般电源的确没修的经济价值 不过考虑环保 考虑到练手的成就感 就很有必要了 不是所有事情都按经济价值来的 你去实习 才几个钱?为赚钱而不做永远没经验 永远也出不了头

网友(2014-06-11):
修开关电源也要示波器,土豪行为

网友(2014-03-17):
占楼看大片!!

网友:
什么时候开讲呢 ,想学习学习

网友:
小板凳坐好了,开讲哈……

网友:
更新的太慢。坐等学习

网友:
来学习一下,好多电源坏不会修

网友:
占楼补习电源知识中,虽然也修过几个电源谈不上什么经验,就是量到什么坏换什么,测不出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
等你慢慢更新菜都没有温度了~

网友:
     说起辅助电源的维修,我就说一件我身边的事:一部队退休的老同事,他开始也修了这个辅助电源,看SB5V很低,他就换了一个鼓包的1000u/16V(图中C2)电容,不行,回头就把初级部分的元件换个精光,还是很低,就这问题折磨他两天(其中还不小心炸了元件),问我有救吗?我问他另一组电压是多少?他说是35V!我就告诉他,您还是再查一下SB5V这一路还有什么电容没换,他看了半天终于恍然醒悟...

网友:
学学,就带不动机器的破电源不好修,,我这好些都是带不动机器的,不知道那出毛病了,

网友:
学学,就带不动机器的破电源不好修,,我这好些都是带不动机器的,不知道那出毛病了,

     好的,你的这个现象也是很典型,在后面会做详细阐诉

网友A:
雷动九天 这个简单啦!电源负载测试、短接PFC接头,手头上有旧硬盘光驱也行的

  旧光驱我没有用过,但是你在维修过程中拖着光驱总是不方便是吧?能告诉我你的光驱能下载多大电流。我上面接的很简单:两个1欧并联接3.3V,100W/12V车灯接5V再加一个5V小风扇。用起来直观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光驱我没有用过,但是你在维修过程中拖着光驱总是不方便是吧?能告诉我你的光驱能下载多大电流。我 ...

电源我是修到输出三个电压后才用光驱的,没有什么麻烦,光驱放张碟片的话有1A多,用来测试轻载就足够了(初步测试),重载一点(再次测试)就用旧主板(CPU是笨4的3.2G、带一显卡)来测,主要是测量负载能力。早期倒是有用二个35W/6V/12V的车灯泡来测5V和12V,后来发现用这不能完整测试负载力,就改用旧主机了(有时电源带不动或起动不了时发出来的声音还是有点怕怕的

网友:
讲完了吗 少了点

网友:
支持楼主分享,我们这些半瓢水有福了

网友D:
帮我看看这个屡炸U2是什么原因出在哪里,周边元件全好都要炸,而且是通电就秒炸,炸的灰飞烟灭,严重的时连副变压器一起炸断。

网友:
帮我看看这个屡炸U2是什么原因出在哪里,周边元件全好都要炸,而且是通电就秒炸,炸的灰飞烟灭,严重的时连副变压器一

  U2是什么芯片?一般元件没有元件短路很少秒炸,主要查启动电阻有没有漏电或短路,反峰抑制电路元件短路,副变压气短路

网友:
     当然,辅助电源还有许多单芯片组成,比如说航嘉常用的P1014AP06,在我看来就更简单,基本都是长时间通电老化击穿或通风不良造成故障,一般清理电源换一块新片就解决。
     在我修的这一批电源中竟然没有发生过副电源硬故障,说明一点分立的比单芯片更可靠。
     唯一一台说来有点可笑,一个同事一通电就听到电源有很犀利的打火声,不敢靠近也无从下手,我接手根据声音的特点一下就锁定开关管C5027对散热片放电,但又看不出打火的痕迹,所以对未遇见这类现象的人(特别怕电的人)会暂时摸不着头。其实还是原件过热老化引起绝缘圆形垫片内环出现变黑碳化造成高压放电。

网友:
楼主可否讲些主动pfc和正激开关电源维修呢?

网友:
楼主可否讲些主动pfc和正激开关电源维修呢

   很想讲,但手上还没有适合的案例。也许目前讲的内容较简单,这样大家都能学到东西。

网友A:
    4开机正常低电平,是7500的死区控制点,也是本机使能节点,如果开机状态是高电平,7500肯定不能工作,要吗保护,要吗339及周围出问题,在电源没有明显短路状态下,可以试试把4端暂时对地短路,看看输出电压有什么变化,只要有电压输出,7500基本正常。
    8,11是一对反相脉冲输出端,电路上各接有一个上拉电阻2.7K,我用数字表测一下这两个端口大概6.3K。在我这台机上8是6.3K,11是0.98K,因为11有一个接地的1K电阻。开机空载时是2.0V
    14端是5V基准端,通过检测这一个电压可以判断7500的好坏,也可间接判断12端电源质量的好坏。这个端口很有普遍性(比如3842也有),这个端口电压不准除非外围电容不良,基本可确认7500不良.
     开机状态,请检测以上四个点是不是正常,其他可以暂时无视。

网友:
     下面谈谈本次维修经常出现的故障点,也是相对于初学者不易发现的故障点。
      1)预驱动管(C3198)

        这两个管出现故障时表现很复杂,要看他坏的程度,有时候电源无缘无故发出“吱吱”的杂音,有时候用了不久突然断电,有时维修时正常一加载就断电...
       在坏的时候带电检测你会发现两管的B,C极电压都不一样,正常40W带载(我的假负载工具就帮了我的忙)的正常数据都标在25楼里。B极一般在1.7—2.0;C极4—6.5,C它随着负载加重电压值变大。
       如何确认C3198好坏,对初学者我提供一个参考,断电后用数字表二极管档“红”接E极,“黑”接B极,正常是无穷大,一旦出现有数值就立马换管,而且是在故障出现后第一时间测得,因为有时你用表笔多碰几次它又复原了,包括用电烙铁焊一下。
        当然即使是测BE结反向无穷大,也不一定是好的,比如已三极管无放大倍数等现象,这时可考虑直接换管,可代用很多,比如通用的管C1815  C9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讲之前,突然发现有两个简单的维修工具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就补了一张图,大家来猜猜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

楼主好,方便的话,请画下这个负载的详细电路图接线图,我也动手做一个,谢谢!

网友:
  旧光驱我没有用过,但是你在维修过程中拖着光驱总是不方便是吧?能告诉我你的光驱能下载多大电流。我上面接的很简单:两个1欧并联接3.3V,100W/12V车灯接5V再加一个5V小风扇。用起来直观实用。

  这是我之前有说明过,是不是很简单,主要是两个松下1欧/15W电阻不好找,国产的不好用。

网友:
还有24芯的插座是进口拆下来的(镀金的),比一般的耐用

网友:
     不知道以上写的是不是太简单还是太啰嗦,不过在事实面前我不能保持沉默,我所说的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以供初学者参考,见笑...
     接着谈一下最后一节,半桥功率输出管的检测关注点:BE结电压的判断
     如何用万用表测功率三极管我就不谈了,如果是击穿短路很容易判断,不过在换新管之前一定要先把我前面说过的问题尽量排除一下,如果都没问题,接着就是本级的两个电容,请看图

网友:
    这两个电容由于平常工作量很大,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出故障1)加载有烦扰的“吱吱”声2)承载能力差3)会造成D13009发热击穿,可以看到坏管背面有烧熔痕迹。
    所以判断时请接上我前面说的假负载,听听声吟,摸摸体温,测测电压

      用表笔对准BE这两点,不论是上管还是下管都行,如图的表笔是正测,正常是显示一个负值,如果是接我的假负载,将显示-1.46,其实表笔反过来测也行,只是没有“-”而已。但我个人喜欢这样测,就像测电视机行管一样,看到“-”就表示行管已工作,而正值会让人误判,因为没起震也会有一个正值,但那是有故障的读数。

网友:
    在这里在强调一下,最好大家都预备一个像我这样的假负载,当然不一定都一样,作为测量电源就有一个定量的参考物,平常在好机上试一试,记一下我之前提出的那几个测试点的电压作为维修参考。还有那个短路环对初学者很有帮助,有时候若用焊锡短路,修完后常常忘了断开,对客户不好。

网友:
我们这些半瓢水有福了

网友A:
     刚才看了看其他的帖子,感觉很多人都知道这些问题,如果我的观点阐述与某大侠相似请不必吃惊,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罢了!
     接着说一下我是如何换这个10U电容吧
     以前我都是拆了散热片再换这两只躲在犄角处元件,很不方便,后来干脆就在相关元件背面并上一个同样的电解,但也很不幸有几次电容外壳可能磨蹭到旁边的焊点,烧了大管,感觉很不妥,终于有次我碰到了这样贴片钽电容,一切都得以解决。

      这是一块废板上的10U钽电容,很多废物要善于利用!

      要侧立着才好焊,直接焊在原来电容背面,注意:有标记暗痕的是正极,这与电解正好相反!体积小,可靠性应该比电解好。

网友(点评):
一边镊子,一边烙铁,或者空心针加烙铁,很好拆啊。还没遇到散热片奇形怪状的电源。都是直接换新

网友:
这帖子好啊!完全的讲解 啊! 好全面啊!原来关键点上!

网友:
这两个电解电容应该是50v的,你用的坦电容好像50V的不好找啊,大多都是25V的,加上钽电容对电压比较敏感,还是建议不要用坦电容代换,这两个电容我是吸空脚让它自己掉出来(可以抖抖电路板),然后用新电容(必须是新的,脚别急着剪短)慢慢插到孔里焊好再剪脚,可能开始不好插,多几次用弯头镊子(我用牙医的一次性镊子)配合,找到位置还是挺快,现在我换这两个电容基本3分钟连拆带装好搞定。

       你们都是好手,我的眼睛已花。其实我的这种换法也只是一种尝试,完全个人的意见。
        1)耐压的问题,请参考上面的工作波形图,再根据电路做判断。当然厂家可能有更全面的考虑,只是我们不懂。
        2)小型的电解可以用,但在这里不如原来的电解可靠,更不如钽电容。当然作为一般解决方案可行。
        3)这两个电解在不同机里有不同的位置,不是所有位置镊子都能解决。
       希望大家都来发表意见。

网友:
结束了没有,多介绍点经验。

网友:
   time to say good bey
   是的,维修LIVE就到这里,就让帖子像子弹一样多飞一会儿,我需要大家的反馈,免得自己像在演独角戏。
    对于初学者按我的思路 辅助电源输出电压--7500及输出节点--13009的BE电压,基本可以解决一大半的疑难杂症,那么你就是程咬金大侠,那三把斧头慢慢会越练越精。
        我是烙铁煮咖啡,祝大家工作顺利!

网友:
思路讨论很有研究价值,赞!

网友:
还有强大的图纸

网友:
修电源现在都修怕了。。。老是炸

网友:
没基础看不懂

网友:
讲的很好  有很多地方不是很理解  慢慢吸收吧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我看看这个屡炸U2是什么原因出在哪里,周边元件全好都要炸,而且是通电就秒炸,炸的灰飞烟灭,严重的时连 ...

请问这是什么电源图纸?

网友:
努力学习楼主前辈传授的三板斧

网友:
有没有电源的图纸阿 上传一份被

网友:
谢谢撸主的精彩讲解  小白学习了

网友:
不是专业修电源真看太不懂,我大概理解意思就是220V主供电输入,整流分压后产生副电源(易损原件储能滤波电容,导致输出辅助电压负值不对);辅助电源正常产生后再由主控芯片控制将辅助电源转换产生其他电压(易损原件主控芯片控制相应的三极管、电容的性能不良,因为长期工作下比较容易坏吧,导致输出电压不正常或输出功率不够);这就是我个人简单理解。值得学习的是楼主把原理分析的相当透彻,才让我这些不懂这种电路的人一目了然,还有关键的测试点,一些窍门经验分享给我们,大爱啊。还自己做的假负载工具真心不错。收藏,学习了。

网友:
教程还是很棒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看了你的文章很受启发啊可以避免很多的弯路

网友:
楼主讲的真好,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好贴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烙铁煮咖啡的图文形象生动,属点睛之笔!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disong -5
zhuohuaiyun -2 严禁灌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帮我看看这个屡炸U2是什么原因出在哪里,周边元件全好都要炸,而且是通电就秒炸,炸的灰飞烟灭,严重的时连 ...

能像这说的那样炸,只能是300V的问题,我有次不小心测了电流的忘记换,把300V直接引到辅助部分,也是炸了一大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像这说的那样炸,只能是300V的问题,我有次不小心测了电流的忘记换,把300V直接引到辅助部分,也是炸了 ...

难道三百伏超压了吗,可是接通以后瞬时爆炸,连测量的时间都没有

网友:
都是大师的经验,主我们这些初学者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没看明白啊 量哪里啊。

网友:
灯泡还是好东西,可以当负载,也可以当限流

网友:
电脑电源复杂多了。显示器电源好简单。

网友:
现在ATX电源外面一般不修,只有工厂在做售后,这是维修开关电源最好的基础课程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一定要标记一下。
最近也修过一个电源,没修好,正好参考这个帖子,边学边修。
我那个还记得,辅助电源一组5伏,一组8.5,看来就是这个8.5伏不足了。回头再拆开修修。

网友:
讲的好,对我非常用,省很多麻烦。

网友F:
LZ 麻烦介绍5V稳压管边上这个电容和电阻的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难道三百伏超压了吗,可是接通以后瞬时爆炸,连测量的时间都没有

通电就炸,问题基本出现在高压部分。你在通电之前用电表量测一下电源输入端电阻应为无穷大。否则需对高压端零件进行排查。

网友:
小板凳再次就位,等待版主开讲

网友:
您好高手 有时间可以帮我看看我的电源可能出什么问题么?高效700W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源有什么好修的呀真是的,50大把,全新的还要保修一年,你修好一个能收多少大洋呀

是没几个大洋,我们新手不能跟你比呀,问题是我们不会呀

网友:
我们这些半瓢水有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电就炸,问题基本出现在高压部分。你在通电之前用电表量测一下电源输入端电阻应为无穷大。否则需对高压 ...

反正百思不得其解,太可怕了,还从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初学者很好的思路 !

网友:
楼主你你讲的太好了,我有个磐石500的电源,检查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不能开机,唉,学习经验把他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开机正常低电平,是7500的死区控制点,也是本机使能节点,如果开机状态是高电平,7500肯定不能工作, ...

4端暂时对地短路,我试了,然后炸了,电源一般哪里有明显短路,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搞维修好多年了吧!很厉害 很详细

网友:
期待楼主再次开讲。。。。

网友:
学习了,什么时候实验下我有个长城300W的负载不起

网友(2014-04-16):
讲的很细致,有收获,谢谢了。

网友:
总感觉越看越不会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教程  不过我就是没搞懂 13009 BE负压的原理,有空那份图纸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
e45t45t54gtr

网友:
  讲的很好。精彩的分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麻烦介绍5V稳压管边上这个电容和电阻的作用.

K是稳压输出,R是输出电压调整。电容是消振防自激

网友:
建议楼主把文章整理下出个文档出来,方面我等阅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解电容应该是50v的,你用的坦电容好像50V的不好找啊,大多都是25V的,加上钽电容对电压比较敏感 ...

有时候找不到新电容的情况我喜欢在电容的两脚焊接上两根平时剪下来的引脚再上机,也很好用,焊接的时候捏一个脚给另一个脚焊接,焊上去的引脚会自己掉下来,都省得剪了

网友H:
我自己的电源是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12V电压偏低11.7V,其它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和地能启动,就是接主板启动不了,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本人维修新手,想自己试着解决,望不吝赐教。

网友:
学习了,讲得实在详细很有帮助。顶!

网友:
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讲之前,突然发现有两个简单的维修工具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就补了一张图,大家来猜猜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

电子付载,从灯泡与大功率电阻看得出

网友:
等,赞太像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帮我看看这个屡炸U2是什么原因出在哪里,周边元件全好都要炸,而且是通电就秒炸,炸的灰飞烟灭,严重的时连 ...

该图纸如果是你按照实物画的,那么存在两个问题。1、没有NTC电阻。2、没有辅助电源的限流电阻。因此辅助电源的烧毁多在接通电源的瞬间发生。
解决办法:1、在PFC前加一个NTC电阻。2、在辅助电源的高压输入端加一个4、5欧的大功率电阻,长城电源的是4.7欧姆的,有些进口电源是用一个小的水泥电阻。
加上这两个电阻,基本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该图纸如果是你按照实物画的,那么存在两个问题。1、没有NTC电阻。2、没有辅助电源的限流电阻。因此辅助 ...

由于是工厂维修,所以不允许我们改变电路,最后一次通电居然越炸越烂,直接把这台电源报废了,很奇怪,同型号其他电源没有这种现象,就这台,一直没找到原因,直到报废都没找出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由于是工厂维修,所以不允许我们改变电路,最后一次通电居然越炸越烂,直接把这台电源报废了,很奇怪,同 ...

如果是工厂维修,不允许增加东西,就要改变IC了。比如可改耐高压的辅助电源芯片,但这个成本绝对比加一个限流电阻来得高。个人觉得工厂方面是无理要求。你可以先改电路试验,成功以后再向工厂反映问题。如果他们不接受,你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
虽然现在不修这东西了,还是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工厂维修,不允许增加东西,就要改变IC了。比如可改耐高压的辅助电源芯片,但这个成本绝对比加一个 ...

是的,工厂维修,所有芯片都要用同型号代换,如果电路出问题,自有工程部门,进行升级改良,进行版本更新,所以就是允许你报废也不允许你改电路的,毕竟老板家大业大,属于全球数一数二的电源工厂。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的,工厂维修,所有芯片都要用同型号代换,如果电路出问题,自有工程部门,进行升级改良,进行版本更新 ...

全球数一数二的电源工厂还生产半桥的电源?连pfc都有了却连ntc都不舍得?看这个电源也不是什么好料啊!

网友:
努力学习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全球数一数二的电源工厂还生产半桥的电源?连pfc都有了却连ntc都不舍得?看这个电源也不是什么好料啊!

生产了很多系列的电源,这种算是和那种传统电源是一样的,只是用的芯片不一样,传统电源用的是7500,而这种电源用的是EST7500C,可能由于厂家设计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电源没有NTC。其他的都有,还生产了大量的服务器电源,有的电源都要电脑主机那么大,反正大小各式各功率电源应有尽有,分别为戴尔,惠普,联想,苹果,IBM,等品牌厂商代工,还有自有品牌,对于服务器电源,这种PC电源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测7500的4脚为3.2v,8脚和11脚为2.3v,看来是保护了,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测了后级的肖特基二极管,测了5V/12V/3.3V对地阻值,换了7500和339,都没解决问题,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很好,跟高手学习经验了!

网友:
对于我这个新人很有用谢谢

网友(2014-05-16):
这几天没事想学电源维修 谢楼主分享

网友:
来学习一下,好多电源坏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的电源是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12V电压偏低11.7V,其它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和地能启动,就是接主板启 ...

12V电压有11.7V是很正常的,航嘉电源的紫线和绿线的滤波电容非常容易爆,建议换掉这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讲解的实在很一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楼主讲解的实在很一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很高兴在这里能见到兵哥哥,我经常去基层授课,那里很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员!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I:
该图纸如果是你按照实物画的,那么存在两个问题。1、没有NTC电阻。2、没有辅助电源的限流电阻。因此辅助 ...

是R12和C33有问题?
D5虚焊?

网友:
无私的奉献 !

网友:
辅助电源输出电压--7500及输出节点--13009的BE电压,基本可以解决一大半的疑难杂症

网友:
转载这篇精版到了QQ空间   拜谢了

网友:
高手如云哦

网友:
这帖子好啊!

网友:
总体来说电源比主板好修点

网友:
修开关电源也用示波器??楼主不怕烧示波器吗???
请教:修开关电源时示波器如何设置(热地端和冷地端分别怎样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我看看这个屡炸U2是什么原因出在哪里,周边元件全好都要炸,而且是通电就秒炸,炸的灰飞烟灭,严重的时连 ...

这么严重的问题,也可能是很小的元件造成的

网友:
楼主就是牛阿,不错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之前一个电源,怎么都带不起负载,整流管,开关管,电容,加速电容都换过,就是不行,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烧了电源管的电源难修哇。

网友:
电源我修了几个,不怎么稳定

网友:
的确,很适合初学人员。明白易懂。

网友(2014-12-12):
讲得很详细,加深了电源知识,希望楼主多发一些实用的

网友:
楼主,谢谢你教我们这么有用的东西,恕我无知,问个问题,你的说BE电压是主开关管的B极到E极的电压吗(就是黑笔不接地,接E极)?示波器测波时,地线是接在E极,探头接B极是不是,前面电压这么高,不怕烧示波器吗?我都不敢去测。

网友:
来 支持一下,学习一下,好多电源坏不会修。

网友:
看了师傅的帖子才到40楼受益很深!谢谢师傅详解!

网友:
看了几次,确实受益了

网友: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说到点上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我看看这个屡炸U2是什么原因出在哪里,周边元件全好都要炸,而且是通电就秒炸,炸的灰飞烟灭,严重的时连 ...

u2的高压线圈的那组尖峰吸收电路还正常吗

网友:
学习了,按照楼主思路,修好了一个航嘉磐石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