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开关管附近的二极管代换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4-03-17):
一劲驰JC-B323ATX电源,打开后发现开关管C3150炸了,边上的二极管短路,有两个问题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二极管很小,根本看不清型号,怎么更换?第二,没有C3150管子,用13009可否代替?先谢过。

网友A:
高手啊,直接换吧

网友:
高手买一个电源 就行了

网友B:
这个东西没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直接换吧

为了练手、学习才修的,电源是基础,而且可以熟悉电路故障的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没什么修的价值

为了练手、学习。

网友:
这么有时间啊

网友:
高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吧,可我就不爱就电源,害怕

网友C:
开关管的测量如何试验的,向楼主取取经,希望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我也是从电源学起的

网友:
每次修电源,总是提心吊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的测量如何试验的,向楼主取取经,希望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我也是从电源学起的

拆下用二极管档测量

网友:
3150可用3866或者5027代换,你那管子坏了的话,周围最大的或最小的电阻通都要通杀。这样避免返修

网友:
你那看不见的二极管可能是快速的107

网友:
猜是18V稳压二极管,不知对不对。

网友:
辅助开关管原来用C3150的,不能用13009来代换,主要是小个的13009耐压不够!通常这个电路中应该用600V及以上耐压的管(这其实是常识,看看C3866、C5027的耐压)。 二极管应该是4148(场管才有用稳压二极管,普通开关管一般不用稳压管),看位置是不是开关管的吸峰电路中,炸辅助开关管的维修有一定的难度,调整管(C945、C1815之类)及旁路元件是必查的,否则很容易二次炸管

网友:
电路板上拆了这么多的零件了?那个二极管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啊?一般的4148来着。

网友D:
你看下电容就知了。是稳压二极管5/12/24V查下就知,上面应该有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电容就知了。是稳压二极管5/12/24V查下就知,上面应该有数字

谢谢指点,我看一下。

网友:
管子使用位置如是辅助电源,不可用1300x换,耐压不够,建议BUT11A,好使。二极管看位置,如是消峰电路的,多是4148,如果自激振荡型电路和基极关联的稳压管,多用6.8和7.2的,也遇到过9.1的,这个如果选的不合适上电后管子温升很快。

网友:
二极管代换原则一般是提高工作耐压、频率、电流,看你这个很像1N4148.

网友:
从你的描述及图片来看,是414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