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05HA不开机

楼主(2014-03-17):
华硕1005HA不开机通电是BIOS的是吗?

网友:
我在修  你修好了告诉我 行吗?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见天修了一台 ePC 1005HA 故障不加电,主供电 不过保护隔离 没有3.3  5V 待机,对照电路图点位图 才搞明白
充电芯片坏了 导致 不加电!MB39A132 负责开机控制主供电的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