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LCD-37GX3 逻辑板

楼主(2014-03-17):
夏普 LCD-37GX3 液晶电视画面只有上部4份1是清楚的,下部分都是好像有一层膜覆盖的,很模糊,不知道是液晶屏坏了还是 逻辑板出来问题,请大师们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看了很多帖子,貌似都说是屏坏了,你可以查查屏显电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多帖子,貌似都说是屏坏了,你可以查查屏显电路供电是否正常,

谢谢你!但是不知道屏显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有3中,芯片供电12V ,高电平24左右,还有一个低电平-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有3中,芯片供电12V ,高电平24左右,还有一个低电平-8V左右

哦,非常谢谢你。

网友:
屏线重新装一下

网友:
屏线已经重插过几次了,还是那样,谢谢!

网友:
刷下驱动程序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程序问题,因为刚开始画面下部分是花屏,后来才变成有一层薄膜覆盖的。

网友:
液晶电视好修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