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苹果AIR 笔记本 版号 A1465

楼主(2014-03-17):
机器:MacBook Air 2012年
型号:A1465
版号:J11
客户拿来的时候插电 就自动开机开机 到0.74 -0.54  反复重启  机器不显示 ,拆机维修检测发现之前进过水 但是被修过不知是不是进水了到别人家修好了,用坏的,还是被修过的 没问,经过检测发现=DDRVTT_EN 断线,补好后机器可以不重启了  直接显示  但是不然硬盘

现在问题是L7550 电压开机就0.9V 到1.0V左右过几秒就掉了 但是机器可以显示  就是不让硬盘 ,我芯片和外围电路检查过 还有换过IC   还有L3895 有2.5V

问一下 大神们了是不是CPU 坏了会导致这样  硬盘接口供电 复位 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