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 K42系列刷BIOS之后出现风扇狂转,有线网卡连不上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4-03-17):
   在ASUS HM55芯片组的K42系列机型中,经常出现刷写BIOS之后,风扇狂转或有线网卡连接不上的问题,这是因为BIOS中有关风速调节和网卡MAC相关的有关代码丢失引起的,其中风速调节的代码和EC的上电程序在BIOS的前2MByte区域,网卡MAC相关代码在后2MByte的区域。
     我们在ASUS官网下载的BIOS都是2MByte,而主板BIOS是4MByte,这是因为ASUS刷BIOS程序只刷写后2MByte的内容,前2MByte的内容不用改,但我们从论坛下了BIOS都是别人机器上读出来的,刷上去之后,除非前2MByte和你的机器代码完全相同,不然就会出现风扇狂转,CPU温度高的问题。如果把官网的2MByte文件合成在原机BIOS内,后2MByte的BIOS中关于MAC的代码又会丢失,引起有线网卡连接不上的问题,因为ASUS刷BIOS程序保留了MAC部分的内容。
    解决方案:
1)读出本机BIOS,复制前2MByte的内容保存成新文件1。00000000——001FFFFF(2097152字节)这是机器的上电程序和风速调节部分。
2)论坛下载相同机型4MByte的BIOS,复制后2MByte的BIOS内容00200000——003FFFFFF,注意对内存接口的贴纸上版本号,保存成新文件2,MAC部分代码在这里面。注意,这里不能用官网的BIOS,里面没有MAC部分的代码。
3)把新文件1和新文件2合成一个新的BIOS,保存成新文件3。
4)把新文件3刷到机器上,大功告成。
以下是K42JC REV2。2合成过程:
1)提取原BIOS ASUS K42JC206NV310前2MByte

2)提取论坛下载的BIOS K42JC216后2M

3)合成K42JC REV2。2

本机原BIOS提取的2MEC部分:K42JC206  NVGT310 REV:2.2 EC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在M后加上更合适的单位:bit 或 Byte.

网友:
如何合成?  用winhex 新建文件,把前两个文件的内容都粘贴过去保存?

网友(点评):
是的,也可以直接粘贴在另一个文件中,点另存为。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在BOIS里改吧

网友:
下载合成的试了,还是老样子,风扇狂转,CPU  98度,但楼主的的探讨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建议你把原BIOS的前2MB内容读出来,粘贴到我上面那个风扇狂转BIOS的前2MB,合成新的BIOS试试。猜测前2MB的内容还有ASUS自己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下的那个风扇狂转的BIOS,别人也说可以用,但在我机器上就是风扇狂转

网友:
和楼主上面的班号是一样的,K42JC  REV 2.2

网友:
第一次看到BIOS合成,谢谢

网友:
bios 合成  好麻烦呀 以后不会都要合成了吧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mark。

网友:
看到BIOS合成,谢谢

网友:
把1个风扇狂转的BIOS,另外1个有线连不上的BIOS,合成新BIOS刷机,测试正常。开始用原机的BIOS和网上下载的合成,都没有成功,应该是原机已经损坏,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可以吗 用WINHEX都可以吧 BIOS分离出来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 我可以这么理解么 :  你把原机的bios读取出来之后  把原bios的前两兆的东西保存成一个文件,又从论坛下个四兆的bios读取后两兆的文件保存成一个文件,又把这两个文件通过一个软件合并成一个四兆的bios,再刷在本机上  对不????   在此我还想问下  你用的是啥软件即可以分离bios,又可以合成新bios

网友(点评):
WINHEX一种十六进制编写软件

网友:
原来是这样合成的,以后也用这种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