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电容捣乱之昂达G41主板掉电维修

楼主(2014-03-17):
ONDA G41主板插小12V掉电
此主板是学员维修过,故障为插上CPU供电12V接口保护掉电。他们测到说没有短路,看到上面有换过MOS管、电源芯片。

我本人打再打CPU供电对地值221没有明显短路,但值有点偏小。G41主板CPU供电对地值基本在300以上。那么表示有元件性能不良导致对地值偏小。

先查到的是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打每个下管G极对地值为689,表示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正常。

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没什么问题,那只有一个东西可能导致就是电容,维修中不少见固态电容问题导致CPU无供电或者保护的案例。先把所有滤波电容拆掉再测,数值为424已变为正常,说明电容漏电导致。

对拆下来电容进行测量发正常电容值都是无穷大。

有一个电容什么是623,表示此电容漏电。此主板主犯就是它。

将好电容装上,并且找到一个电容替换漏电容(紫色为代换电容),打值398表示正常。

装上假负载、诊断卡再触发测量CPU供电为1.277V,诊断卡复位灯闪下灭,到此维修完毕。

总结:维修必须要细心,注意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测量点参数,并不是所有维修都是换IC、换MOS管、换桥。从每个细节中找到故障点,不要盲目更换元件导致故障扩大化,最重点大家要有良好的理论基础。

网友:
还很盲目,学习了。

网友:
电容修死人的,不过也是万中无一,极少见过这种电容坏的

网友:
支持徐老师。。。。。先来赞一个!!!!

网友:
徐總親自發貼啊,看來很多短路都是小原件引起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就是因为大电容导致的,换了电容就开机上电了

网友(2014-05-15):
固态都爆,厉害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需要全部拆下来一个一个测吗?

网友(2014-07-14):
是呀,这个比较不容易见,电容坏一般能看出来的。。。。

网友(2014-03-17):
再学习了,徐总辛苦了!

网友:
前两天页碰到过,当时没搞明白,

网友:
徐总说的对啊,维修在于细心......

网友:
好东西能和基友分享,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真是强大哦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有个别的板子不稳定

网友:
老师就是厉害,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数值偏低

网友:
楼主威武,很多细节性的经验很多都是在维修中,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

网友:
老师,这个CPU的对地值,取了CPU后,除了滤波电容到时,只有检测电路(VSEN、ISEN、FB...)到芯片能形成对地值了吧。应该跟使用的VRM芯片有关啊,老师是怎么判断G41应该是300以上的?经验?感觉?

网友:
徐老师说得对维修就是要耐心,细心,专心啊

网友:
这个维修范围应该是缩小了对吧,重点是查12V,CPU那块的问题。

网友(2014-07-14):
懒神之匕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3-18):
佩服。老师就是老师,经验丰富

网友:
心里早就牢记了徐总的固态电容,哈哈,维修中还真遇到不少

网友:
电容没鼓包,的确不好查啊。

网友:
感觉还是有点迷茫的样子

网友:
多谢分享,长见识!

懒神之匕 -2 严禁灌水

网友:
像这种维修的,估计没几个会

网友:
G41主板CPU供电对地值基本在300以上
这就是经验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G41 ,老是烧一项CPU供电下管,换了两个供电芯片才修好。。。

网友:
徐总依旧那么牛逼

网友:
关键要知道775是300以上

网友:
徐老师讲的很细,电容坏其实在实际维修中坏的还是很多的,这就是固态电容的一个缺点。

网友:
昂达主板供电场效应管短路,常修,     电容还没遇到过,这回真是...........学习了!

网友:
不让回复学习了,这些话吧?

网友:
V星的945坏这个位置的固态电容,是通病,

网友:
这种真的不好判断,而且拆电容实在很麻烦

网友:
经验配合理论就是效率,楼主够细心

网友:
  我一般不会死记这些数据 只要瞬间上官有波形 可以判断主控是好的  在测量下mos的 d s级是否短路  不行就一个一个拆后继电容  测量   新手不用 说经验什么的  这些东西只要有清晰的思路 就ok了

网友:
徐总果然老练啊,有机会再去实地回回炉

网友:
有些时候,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应该鼓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