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C E2260S液晶屏竖线虚影

楼主(2014-03-17):
  VOCE2260S液晶显示器,客户拿来时不亮,电源板修好后,能正常显示,心思装机收钱OK,结果发现屏幕有问题。液晶屏竖线严重,开始认为屏线问题但是尝试和更换都没有解决问题,随后又找了一个LED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来点亮他也是竖线没有任何变化,求遇到过此类现象的兄弟给个思路,或者猜测是哪里的问题,电源驱动板排出了,屏线排出了,屏上电路会引起这样的故障不。

补充内容 (2014-3-18 08:14):
忘记说闪一下是这样子的,不到十秒又正常,就是一直循环这样好了又坏了,驱动板都换过的,换了一套的板子,码片想刷一下,等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屏的码片程序刷一下。

补充内容 (2014-3-18 13:25):
论坛里有个朋友说VGH应该大于21V,我测量VGH电压有跳变,跳变的时候屏幕跟着变化,29.6V然后跳到32.6V循环,GVDD_E电压跳变6.1V跳变18.8V循环,GVDD_O电压跳变4.6跳变33.3V循环。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看起感觉是屏的问题  你换了还是一样  刷程序没的

网友:
找个驱动板 试试 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你有编程器 就刷下程序试下

网友A:
外接显示器 看看正常不   外接正常 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 看看正常不   外接正常 那就是屏的问题

?没听明白您的意思,这就是显示器怎么外接就能知道屏的问题?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除屏外几乎全换过试过最终结论屏坏。

网友:
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