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厚机CPU开脑失败 求拯救

楼主(2014-03-17):
我家那位一直不敢下手,趁他不在家 操刀开脑,手术失败。求高手看看,还能不能救?

网友A:
CPU开脑是什么意思?只听说过开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开脑是什么意思?只听说过开核啊

cpu太热了80多度,看帖子说,要把开盖涂硅脂。cpu外面有个盖子,割开盖子四周的硅胶,要打开盖子给里面涂硅脂。 割的时候把周边弄伤了

网友:
断线了,报废了。

网友B:
CPU基板的线都被你划断了无数了!再好焊工也焊接不了这么多这么小的线!只能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基板的线都被你划断了无数了!再好焊工也焊接不了这么多这么小的线!只能换芯片!

啊。。那么严重呀。 百度看可以跳线什么的。。星片怎么换?

网友C:
你这个是BGA的CPU把,去淘宝买个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BGA的CPU把,去淘宝买个把

直接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不要悲伤,用导电银漆,补断线,还是用机会好哦

网友:
我能接这断线,搜一下我的帖子,我有案列,这机子淘汰了,你愿意出多少钱补线?

网友:
很简单的说,难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新的比较划算吧

网友:
弄伤了CPU 应该是只能换了  一般都不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