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77TD主板开机检测卡RES灯一直闪烁不工作

楼主(2014-03-17):
今天修到一个主机来的时候系统故障做了一个系统顾客拿回去后第二天拿来说玩的时候黑屏了 我把板子拆出来反复开机测试有时能开的起来,但进系统滚动条后黑屏 刷BIOS后无果还是老问题 就给客户换新板了 但是现在板子拿出来想修好 RES灯一直闪就是不跑码了 哪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下 拜托了 另外有张技嘉MA770的板子也是进不了系统滚动条前当机现在拿出来也不跑码了和这板子一样了 哪位高手来解释下啊

网友A:
你自己没有去按时序去测量所有的供电么.内存.桥.总线.CPU等等,就直说复位灯闪.有什么意思.给你还个复位灯不?呵呵

网友:
有个帖子说好像是北桥和CPU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没有去按时序去测量所有的供电么.内存.桥.总线.CPU等等,就直说复位灯闪.有什么意思.给你还个复位灯不 ...

MA 770的板子上电时序不是这样的,误导人家楼主了。内存桥总线CPU,这是Intel芯片组的上电时序吧

网友:
进不去系统 也有可能是乔供电方面的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