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M3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4-03-17):
有块紫色649-M3主板,好像是ECS的。不复位,无CPU供电,有时还出现触发掉电的情况,拔下12v能正常触发,应该是12v有短路。cpu供电管理芯片是ADP3181,28脚vcc有12v,11脚EN信号1.15v,10脚pwrgd无电压。我现在有些迷糊了,不知道怎么往下搞了。求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这是哪年的主板了 还要修??

网友:
唉 老客户拿来的  打发票的机器 不想换板 不想重装系统愁啊 只能给他修 但是完全没思路了  求赐教啊!

网友:
换啦adp3181芯片看下

网友:
顺着10脚跑线路

网友:
这个芯片容易坏。 先更换。

网友A:
先打VCORE电感或者下管D极对地阻值!确定短路的,先拆上管,下管,电容,再到PWM,驱动,每拆一种无件再打值,这样就清晰了!

网友:
电容或场管不良吧。。。

网友:
芯片爱坏,刚修好一块,3180代换的3181。内存兼容不好,我上800的条,重启档C1,网上说频率改成533才行,没找到地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VCORE电感或者下管D极对地阻值!确定短路的,先拆上管,下管,电容,再到PWM,驱动,每拆一种无件再打值 ...

思路很清晰啊,果然是迅维的

网友:
搞定了 3181换掉就好了 至于触发掉电的问题比较坑——是电源有问题……感谢大神们。而且,支持533内存,刚修完的时候667内存亮了一下再重启就卡C1   很纠结的一块板子  再次各位大神

网友:
呵呵,修好了收大洋了!